[电路/定理] 请教个电路:后端电路板在未通电时会将总线拉低.....

楼主(2015-02-05):
状态:
A板通过总线对B板进行读写操作。
A板通电---通过总线对A板各器件进行通讯---B板通电----A板通过总线对B板进行读写
A板到B板的总线现状态是直通的。

问题:
在B板未通电时,把总线拉低了,导致此时无法对A板的器件进行检测。
B板属于第三方,无法更改。

想法:
1、在总线上增加射随器。 不知道是否是总线的读操作产生影响,写操作应该不影响
2、在总线上增加MOS隔离,但没有额外的GPIO去控制MOS的开关与B板上电的时序

求各位大侠帮忙想个办法

网友A:
各种器件通常在未通电时不允许施加信号到输入端。把总线拉低是轻的,严重的可能损坏芯片。
解决的方法当然是B板正常供电。也可以将B板与A板断开。第三种方法是在A板每一根总线上串联电阻。

版主,IIC串电阻后影响低电平的幅度啊~~
谢谢斑竹大人

楼主:
在A板串电阻之后,需要加到较大之后才能保证IIC电平不被拉低,但根据电阻的大小,将会对总线低电平的幅度产生影响。

下一步准备建议第三方厂家在B板上增加总线隔离电路(利用B板的电源),防止彼此之间的影响。如下图

网友B:
加个数字隔离器件
芯片两边各有AB 供电

网友B:
比如SI 8XXX

网友C:
1 给它通电
2 给它专用通道

...通电受时序限制 专用受芯片限制,没有独立的IIC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