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遇到了一个很大的bug,香水版主帮我看下该怎么办?

楼主(2015-02-05):
事情是这样子的,我现在正在开发原来已经开发过的项目,两个项目的MCU是一样的,都是STM8S105S4,而且功能只有少部分改动,于是我就新建了一个工程,将原来的代码一个一个的拷贝了过来,编译,结果老是提示ADC2没有定义,于是仔细看了一下stm8s.h文件,发现105系列没有ADC2外设功能,但是原来的代码编译是没有问题的。。。。。。  于是问题来了,打开了原来的代码,查看项目的选项中,MCU Selection选择的是STM8S105S4,但是在stm8s.h文件中,却是STM8S207这个宏没有被屏蔽,  但是目前代码运行是正常的,

想请教一下,stvd软件 是以那个为标准的??

楼主:
下面我会把图片发出来,

楼主:
原来代码编译时的截图 :

楼主:
现在代码编译时的截图 :

楼主:
原来的项目客户已经确认过了, 而且经过了很长时间的运行, 还没有发现ad方面的问题,  但这总会是个隐患,   难道除了修改代码 没有其他的方法了吗?

请教香水版主   :'(:'(    这个怎么处理。。。  如果修改下代码  checksum 如果改变的话, 就相当于新的程序的。。

网友A:
如果ADC采样正确,而且是你没用ADC2功能,那就没有什么问题,像定时器,IO,USART一些外设他们的寄存器地址和中断向量地址都是一样的.

网友B:
STVD确实有的时候会出一些问题,IAR会好一些。

楼主:
今天下午,查了些资料,发现ADC2使用的功能 是ADC1功能中的一部分,   ADC2的功能相对要小一点, 而且 ADC2所使用到的寄存器, 和ADC1相同的寄存器在同一个地址处,   也就是   使用ADC2 还是ADC1,  就我的程序而言, 使用的寄存器是一样的,  所以这个问题 暂时就不管它了, 功能并不影响。

而且    芯片 的选型 是以 STVD的选项中的 MCU Selection为主的, 它决定了 芯片的内存 大小及分配等一系列事情,   之所以 能使用 ADC2的功能函数,   纯粹 是因为 定义了 207 这个宏,    其实这个宏 和stms_config.h 这个文件是没有多大关系的,   在任意地方的头文件中,  我只要定义了 207这个宏,  都是可以使用 ADC2的功能函数的。    所以, 芯片的确定 还是以stvd软件为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ADC采样正确,而且是你没用ADC2功能,那就没有什么问题,像定时器,IO,USART一些外设他们的寄存器地址和中 ...

今天下午,查了些资料,发现ADC2使用的功能 是ADC1功能中的一部分,   ADC2的功能相对要小一点, 而且 ADC2所使用到的寄存器, 和ADC1相同的寄存器在同一个地址处,   也就是   使用ADC2 还是ADC1,  就我的程序而言, 使用的寄存器是一样的,  所以这个问题 暂时就不管它了, 功能并不影响。

而且    芯片 的选型 是以 STVD的选项中的 MCU Selection为主的, 它决定了 芯片的内存 大小及分配等一系列事情,   之所以 能使用 ADC2的功能函数,   纯粹 是因为 定义了 207 这个宏,    其实这个宏 和stms_config.h 这个文件是没有多大关系的,   在任意地方的头文件中,  我只要定义了 207这个宏,  都是可以使用 ADC2的功能函数的。    所以, 芯片的确定 还是以stvd软件为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