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RC522寻卡不成功

楼主(2015-02-05):
RC522寻卡不成功,但是读写寄存器是正确的,说明SPI驱动没问题了,不知道原因出在哪里,请各位高手帮忙看看程序,

老哥,,我这边用rc522,读寄存器没有问题,但是写寄存器一直写不了,,你有没有碰到过这个问题,

网友A:
降低SPI读写速度看看;

楼主:
降低也不行,查好几天了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

网友B:
PcdReset这个复位电平时间不够。还有522的寄存器配置你确认没问题?

网友C(2015-08-15):
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D(2015-10-22):
在初始化时对寄存器操作时,每条指令之间加延时试试,还有寻不到卡,和天线那块有关,需要调天线参数,用示波器看天线输出那有没有13.56Mhz的正弦波

网友:
为何降低了速度就好了呢,这个是为什么呢。

网友E(2016-08-10):
我也遇到这这个问题,请问是怎么解决的?

网友F(2018-04-29):
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请问怎么解决的?

网友G:
给你一段肯定可以的

//*****************************************************************//
//功    能:复位RC522
//返    回: 成功返回MI_OK
INT8U res;
//*****************************************************************//
INT8S PcdReset(void)
{
    //MF522_RST=1;
        SetRstHigh();
    //_nop_();
        RF522_Delay(1000);
    //MF522_RST=0;
        SetRstLow();
    //_nop_();
        RF522_Delay(1000);
    //MF522_RST=1;
        SetRstHigh();
         //_nop_();
        WriteRawRC(CommandReg,PCD_RESETPHASE);
        RF522_Delay(1000);
  WriteRawRC(ModeReg,0x3D);            //和Mifare卡通讯,CRC初始值0x6363
  WriteRawRC(TReloadRegL,30);
  WriteRawRC(TReloadRegH,0);
  WriteRawRC(TModeReg,0x8D);
  WriteRawRC(TPrescalerReg,0x3E);
  WriteRawRC(TxAutoReg,0x40);

        res = ReadRawRC(VersionReg);
        if(res!=0)
        {
                res=0;
        }
        res = ReadRawRC(ModeReg);
        if(res!=0x3d)
                {
                        res = 0;
                        return MI_ERR;
                }
        res = ReadRawRC(TReloadRegL);
        if(res!=30)
                {
                        res = 0;
                        return MI_ERR;
                }
        res = ReadRawRC(TReloadRegH);
        if(res!=0)
                {
                        res = 0;
                        return MI_ERR;
                }
        res = ReadRawRC(TModeReg);
        if(res!=0x8D)
                {
                        res = 0;
                        return MI_ERR;
                }
        res = ReadRawRC(TPrescalerReg);
        if(res!=0x3e)
                {
                        res = 0;
                        return MI_ERR;
                }
        res = ReadRawRC(TxAutoReg);
        if(res!=0x40)
                {
                        res = 0;
                        return MI_ERR;
                }
   return MI_OK;
}

网友G:
RC522的关键在天线

我找了三天,终于发现是因为自己焊的天线电容虚焊了,重新焊好立马可以寻卡了。太开心了。

网友H(2018-06-06):
我找了半天,发现是自己焊的天线电容虚焊导致的,重新焊好立马可以寻卡了。

网友I(2019-03-10):
我也碰到这个问题,天线部分参数没敢动,寻不到卡,寄存器读写都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