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eagle Bone] eMMC启动不了

楼主(2015-02-05):
NAND启动不了,T卡可以正常启动,但是eMMC启动不了。boot都进不去。是我刷程序把引导文件覆盖了?还是什么。我用的BBB中国版,昨天还好好的。

网友A:
为什么会有emmc卡,和nandflash有啥区别。

楼主:
nand 接 的eMMC线,复用的这个功能。所以顺口叫了,其实就是nand。现在我有重新烧入了可以开机了。但是烧7.0不可以。我说的是7.0的版本。

网友B:
重新刷系统试试。用tf卡启动时破坏了mlo文件,一般需要恢复这个文件或者重新对emmc刷系统。

网友C:
盈鹏飞公司提供了烧写EMMC的办法,希望对您有借鉴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