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stm8s105k6的GPIO问题

楼主(2015-02-05):
PB0和PB5都上拉,且设置为浮动输入无中断。测试代码如下:
GPIO_Init(GPIOB, GPIO_PIN_5, GPIO_MODE_IN_FL_NO_IT);
  for(i=0;i<100;i++);
  while(GPIO_ReadInputPin(GPIOB, GPIO_PIN_5) != SET);

问题是:PB0可以读到高电平,PB5读不到高电平。同一块板子上的PB4,PA1,PD7也是读不到高电平。换了一块板子,测试了PB0和PB5,现象依旧。
求助:'(

网友A:
加上拉电阻看看;

网友B:
PB4,PB5是开漏引脚,要加外部上拉才行。

网友C:
应还是上拉电阻的问题

网友D:
不知道楼主问题解决没,是否是上拉电阻的问题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