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大家分析分析这个稳压电源

楼主(2015-02-05):
(无正文)

网友A:
看结构是普通的基准源,具体数值大小还得看Q1/2的并联数目或发射极面积。

网友B:
热补偿原理,输出电压的值要用非线性解法,基于二点原因能实现在宽温度下恒定,1。工作电流小的VBE,比工作电流大的温度敏感性大,2。负反馈比正反馈来得强,(交流等效电路分析)。如温度上升,VBE(Q1B)下降(小幅度),同温下,VBE(Q1A)也下降(大幅度),加在R1的二端电压增加,电流增加,输出电压增加,补偿了因温度上升,导至输出电压下降的结果。

网友C:
原来这就是著名的带隙基准哪。。。。。。。涨姿势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热补偿原理,输出电压的值要用非线性解法,基于二点原因能实现在宽温度下恒定,1。工作电流小的VBE,比工作 ...

同意这种说法。输出电压的值在这里是算不出来的,起码有三个器件是非线性的,他是由电路里的很多元器件共同决定的,但是输出电压可以稳定,也可以由里面的电阻调整。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热补偿原理,输出电压的值要用非线性解法,基于二点原因能实现在宽温度下恒定,1。工作电流小的VBE,比工作 ...

这个原理解释是站不住脚的,VBE的温度特性不是这样的。那个负反馈强于正反馈,只是保证系统稳定性,让运放工作于线性区,可不是什么小幅度,大幅度的。

补偿原理和输出电压计算很简单:运放的输入端虚短(放大器工作在线性区来保证),输入端那两个节点电压相等,由于上面那两个电阻是112K:1K,所以两支路电流不等,于是R1上为正温度电压=VT*ln(两管电流密度只比),于是电流为正温,而输出电压=负温VBE+正温电流*电阻,正负抵消。

网友E:
利用的是Q1A与Q1B的电流不同导致的压差,与在R1上的压差的平衡?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大家。

21ic新版论坛如何结贴?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原理解释是站不住脚的,VBE的温度特性不是这样的。那个负反馈强于正反馈,只是保证系统稳定性,让运 ...

还是属于热补偿的范围,如果VBE在同样的温度变化,变动电压是一样的话,没有稳定作用的。就是说R1的电压保持不变,低端的VBE1A变化,是稳定不了。跟我的结论没有相冲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原理解释是站不住脚的,VBE的温度特性不是这样的。那个负反馈强于正反馈,只是保证系统稳定性,让运 ...

还是没有给出一个计算值,VBE和电流都是跟温度有关的,还是未知数。只不过给出一个中间值计算公式而已。

网友B:
引用 网友F:
R1串联Q1A只是負反饋的分压回路,为了配合正输入端有相同温度系数,所以在加入相对应的Q1A,两个输入端具备 ...

相同的温度糸数,保证R1的电压不变,也就是说电流不变,也就是说R1+R2的电压不变,但输出电压还要加上Q1A的VBE,怎么说输出电压无温偏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还是没有给出一个计算值,VBE和电流都是跟温度有关的,还是未知数。只不过给出一个中间值计算公式而已。 ...

上面已经把计算过程给了,一阶近似估算等于:
Vout=0.7V+(112k/1k)×26mV×ln(112/1)≈15V

网友G:
掐指一算,输出为0,奥妙就是这个电路逗人玩的

网友H:
这算是模拟电路的精华了吗?我还是太年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