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m专题】2015最新展示脉搏测量电路

楼主(2015-02-05):
这是刚看到的最新电路原理设计,原文含义:脉搏测量属于检测有无脉博的测量,有脉搏时遮挡光线,无脉搏时透光强,所采用的传感器是红外接收二极管和红外发射二极管。用于体育测量用的脉搏测量大致有指脉和耳脉二种方式。这二种测量方式各有优缺点,指脉测量比较方便、简单,但因为手指上的汗腺较多,指夹常年使用,污染可能会使测量灵敏度下降;耳脉测量比较干净,传感器使用环境污染少,容易维护。但因耳脉较弱,尤其是当季节变化时,所测信号受环境温度影响明显,造成测量结果不准确。根据其中的信号拾取电路来设计,有所改动。
1。设计连接
http://easysim.21ic.com/simulator#831
2。原理图
3。仿真图
输入信号改成50MV和5MV时候的仿真图

4。购物车

5.修改电路尝试

网友A:
不加电源仿真都能有结果啊?楼主你敢再认真一点不

楼主:
如果调整下电路,发现仿真结果不稳定性加强,看来以后还需要对电容的设置需要多研究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加电源仿真都能有结果啊?楼主你敢再认真一点不

电压5V是低了点

楼主:
电源去掉直流,改成220V交流,变化也比较明显

楼主:
在不修改电路的情况下,只是把原来的5V直流交流电压改成交流220V电压。仿真结果如下
还待以后研究

楼主:
明显电容的影响比较大啊

网友A:
你的5v是输入信号,这么高,脉搏采集不会有这么高电压的,那就不用放大了。输入改为毫伏看看,用交流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电源去掉直流,改成220V交流,变化也比较明显

擦,膜拜了,你220v输入,这是需要放大的信号么。这个高的电压也不需要放大就能检测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在不修改电路的情况下,只是把原来的5V直流交流电压改成交流220V电压。仿真结果如下

还待以后研究

修改后的所以图纸放入原帖,不要放在回帖中,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擦,膜拜了,你220v输入,这是需要放大的信号么。这个高的电压也不需要放大就能检测啊 ...

谢谢指点

网友B:
楼主的电子专业是不是体育老师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