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机系统通断电问题

楼主(2015-02-05):
现在做的项目要用两个单片机,主从关系,上电时候主机和从机通讯握手,并配置从机所控制的外设。现在在做电压跌落测试时候发现:两个单片机会出现一个断电,一个没有断电,导致通讯不成功,或者配置从机出错。大家怎么处理这种情况??

网友A:
做掉电检测,在掉到一定阀值后,相互告知将掉电,从而避免掉电过程中相互状态未知

根据经验,AC220v掉电,到主用电源(5v或3.3v)掉电时间一般会大于20毫秒以上
                DC24/48v掉电,到主用电源掉电时间一般会大于15毫秒以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掉电检测,在掉到一定阀值后,相互告知将掉电,从而避免掉电过程中相互状态未知

根据经验,AC220v掉电, ...

谢谢!回去试试

网友B:
不用那么麻烦,改改软件结构就可以了!你让主机定期配置从机就可以了!这样子通信就很容易自动恢复。

网友C:
如果不能掉电,那就硬件解决
电压恢复后,通信不能回复,一般是软件协议存在问题,增加是否在线检测,重新配置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