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如何不使用ltib 生成文件系统镜像

楼主(2015-02-05):
(无正文)

网友A:
如果是用SD卡的话,其实是不需要生成镜像的,通过挂载就行。如果是Nand的话,应该是有工具的 ,具体我也不是很清楚,只用过UBI的

网友B:
楼主你好,烧写到板子上的文件系统镜像是.tar.bz2格式的,你编译出来的文件系统不是这个格式的,你需要自己通过命令打包。你可以将编译好的文件系统压缩包先解压,挂载后再压缩。或者这样也行,你编译好以后在ltib目录下有个rootfs的目录,它里面就是你i编译好的文件系统,你可以直接把它打包成rootfs.tar.bz2。使用命令tar -cjf就可以的。

网友B:
这里是要通过ltib编译生成板子上运行的,u-boot、kernel和文件系统的。

楼主:
非常感谢,你们的回答完美的解决了我的问题。:)

网友B: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你们的回答完美的解决了我的问题。

欢迎楼主有问题继续在本论坛中交流讨论哈~~
对了,楼主问题解决的话麻烦帮忙结帖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