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题解答] 飞思卡尔KL16单片机 死机

楼主(2015-02-05):
最近用飞思卡尔KL16单片机做了个项目,在跑了几天之后出现死机现象(已出现两次)。电压稳定,晶振正常,看门狗已开(使用PMC的1KHZ,定时1024ms);一直找不到原因。请问还有那些原因会造成这样的死机呢?求指教!

网友A:
楼主能否描述一下具体现象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能否描述一下具体现象是什么?

单片机接有液晶,液晶显示固定不变了(正常情况每过几秒有显示的变化跳动);每天固定时间的会往外发送数据,到时间了 没得数据输出(采用无线发送)。断掉电源,重新上电后又能正常工作。且重新上电后,存储的数据为前一天的数据(正常应为断电时的数据)。

网友A:
引用 楼主:
单片机接有液晶,液晶显示固定不变了(正常情况每过几秒有显示的变化跳动);每天固定时间的会往外发送数 ...

建议:可以试着打印相关信息,判断数据发送完后,MCU是否还在工作,也可以做一个Watchdog来防止程序跑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