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请高手进来看看,MCU上电死机问题

楼主(2015-02-05):
现在使用的是新唐的NUC220VE3AN这款芯片,在使用过程中遇到一个问题,给芯片供电的是DCDC稳压之后的5V,程序屏蔽掉大部分功能,只剩下初始化系统功能后闪灯。关机之后只要5V这路电源的电容通过短接方式将电量释放掉,重新上电的话,CPU就会死机。如果5V这路电源的残余电量缓慢释放,只要电压超过0.15V甚至0.1V,再重新上电就不会出现死机现象,但是放电时间长了,只剩下几十mV的话,上电就会死机。而且这个现象可以重复。
      是否有高手遇到过类似问题,或者对于这一现象是否有好的解决办法,谢谢。

楼主 后面有解决吗?

网友A:
把电容减小,或者看下5V和复位引脚的时序关系是否满足规格

网友B:
不用电容也可以吧

网友:
好神奇这个问题没见过

网友:
解决了吗?

网友C(2022-10-26):
问下楼主 后来有解决吗

网友D:
七八年的贴了

网友E:
厉害啊,这么久的贴都翻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