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使用stm32输入捕获不稳定,运行运行着就不停的进中断了。。

楼主(2015-02-05):
我配置了16个通道的定时器输入捕获,运行一段时间走着走着就不行了 ,不停的进捕获中断,郁闷了,有过来人吗,你是怎么解决的?

网友A:
应该是PWM捕获输入吧;
捕获时钟源频率降低点看看;

网友B:
定时器输入捕获功能,是定时器的基本功能之一,非常稳定,毛病应该出在你的代码里。
定时捕获后的中断标志需要软件清除(当捕获事件发生时SR中断状态标志位由硬件置’1’,它由软件清 0 或通过读TIMx_CCR1清 0)由于频繁中断,可能发生中断来不及响应或者标志寄存器访问的共享冲突的问题,需要特别留意。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定时器输入捕获功能,是定时器的基本功能之一,非常稳定,毛病应该出在你的代码里。
定时捕获后的中断标志 ...

有没可能是晶振的原因?我使用了滤波的功能,配置代码里有一段用来配置滤波时钟的,会不会stm32的外部晶振有问题时好时坏导致没了时钟不停进中断死机?请教下有这个可能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PWM捕获输入吧;
捕获时钟源频率降低点看看;

有没可能是晶振的原因?我使用了滤波的功能,配置代码里有一段用来配置滤波时钟的,会不会stm32的外部晶振有问题时好时坏导致没了时钟不停进中断死机?请教下有这个可能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有没可能是晶振的原因?我使用了滤波的功能,配置代码里有一段用来配置滤波时钟的,会不会stm32的外部晶 ...

不说没可能吧,但说不通。晶振停了,没了时钟那就停在那里了,不会进中断了。
如果内部的 HSI 代替,那么频率不同不说,也不会导致楼主的不停的进捕获中断的情况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没可能是晶振的原因?我使用了滤波的功能,配置代码里有一段用来配置滤波时钟的,会不会stm32的外部晶 ...

不会是晶振问题;
你这个现象也不是死机,属于误判,频繁进入中断;
滤波功能还是要加的;
配合硬件滤波更好,电路上加些电容试试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