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BVIEW的远程图像采集处理

楼主(2015-02-05):
(无正文)

网友A:
楼主想表达啥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想表达啥呢?

您好,我是一个新手,现在对于LABVIEW我需要做一个远程图像控制系统,就是不知道该如何下手,查了很多资料都是没头绪,恳请您能帮助指点一二,我楼上列的两个问题组要是我认为应该解决的两个关键技术问题。请您指教!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您好,我是一个新手,现在对于LABVIEW我需要做一个远程图像控制系统,就是不知道该如何下手,查了很多资 ...

你这就不只2个技术问题了;
假设图像部分是买的模块
1、先熟悉软件吧;
2、LABVIEW如何远程控制;
3、LABVIEW如何做图像处理;
4、控制,应该是根据作相应的判断吧;
     控制输出,或者显示什么参数等,要实现啥功能只有你自己知道了;

LABVIEW还可以和可以其它软件结合的,比如何VC;
我同事是VC做图像处理,LABVIEW做界面显示操作等;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就不只2个技术问题了;
假设图像部分是买的模块
1、先熟悉软件吧;

非常感谢您的提议。LABVIEW有自动采集图像的功能,需要安装vision插件,安装后就可以利用USB摄像头直接采集传输图像,我就是不知道怎么设计后面板。前面板主要显示采集来的图像,然后对图像进行处理,比如灰度值、色度等简单参数的简单处理。再次感谢您的悉心指导,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您的提议。LABVIEW有自动采集图像的功能,需要安装vision插件,安装后就可以利用USB摄像头直接采 ...

恩,那就先把这部分弄好,后面也许就有办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