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netis] 求助:在KDS中嵌入KSDK时找不到文件,求大神指导

楼主(2015-02-05):
RT  ,按照飞思卡尔发布的“飞思卡尔单片机快速上手指南”安装好KDS后,想嵌入Kinetis软件开发套件(KSDK),安装好“Freescale_KSDK_1.1.0_X64.exe”后,从KDS中找不到KSDK安装目录中的.Zip文件,求助,该怎么弄才行,谢谢

楼主:
自己顶,路过的帮忙看看

网友A:
KDS应该导入的工程啊,怎么回事ZIP文件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KDS应该导入的工程啊,怎么回事ZIP文件呢!

不是导入工程,还没到那步,KSDK应该是编译环境的一个补充软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KDS应该导入的工程啊,怎么回事ZIP文件呢!

按照这个指南来弄的,不知道这个KSDK安装好了怎么用,因为在安装目录中找不到文中所说的ZIP文件

网友A:
在该目录下:~\KSDK_1.1.0\tools\eclipse_update,我的电脑是有的,如果你没有的话,可能安装没有成功,
建议重新安装一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该目录下:~\KSDK_1.1.0\tools\eclipse_update,我的电脑是有的,如果你没有的话,可能安装没有成功,
建 ...

谢谢,重装一遍找到了,KDS目前有使用说明吗?后面会不会出?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重装一遍找到了,KDS目前有使用说明吗?后面会不会出?

不会吧,没有嘛?

楼主:
感谢,大意了,没看到,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谢,大意了,没看到,谢谢

不客气!

楼主:
再问一下,想在KDS中建KEA的工程,但是找不到KEA芯片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再问一下,想在KDS中建KEA的工程,但是找不到KEA芯片呢?

找不到说明目前还不支持!

网友A:
新版本很快会上线的,支持的芯片会越来越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新版本很快会上线的,支持的芯片会越来越多!

谢谢你的耐心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