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疑难问答] 双排数码管显示问题

楼主(2015-02-05):
图,我要做的是一个温控仪表的界面,上下两排,上排是PV,下排是SV,但是位码只有P0口的低4位控制,而且还需要用这4位去控制按键的扫描。应该怎么去编写程序,怎么个思路,谢谢。
先只管显示部分,595是每8个进行串行输入,并行输出,也可以进行16位的串行输入,并行输出,但是在显示上位码只能控制4位数码的亮灭的位置,无法控制到每一位,这个怎么去控制,求给点建议

网友A:
显示 是你去刷新的 不是直接控制某一位  你先刷新 1234   一会再刷1233  这样不就是看着只控制一位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显示 是你去刷新的 不是直接控制某一位  你先刷新 1234   一会再刷1233  这样不就是看着只控制一位么  ...

不是太明白你说的刷新的意思,能否具体说明一下,或者有什么例子能解释清楚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