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i.MX 6 SABRE-SD board的android4.4补丁文件的使用问题

楼主(2015-02-05):
按照IMX6_KK442_100_ANDROID_DOCS的Android_User's_Guide,是先下载android源码--》linux内核--》uboot源码。然后再打补丁kk4.4.2_1.0.0-ga 。但是我忘记下载uboot源码了。只下载了android源码和linux内核后就打了补丁。后来我就又下载了uboot后重新打了一遍补丁,可是在uboot源码中的board文件夹中找不到imx6的板子文件,以至于在编译uboot时make mx6q_sabresd_android_config 后出现错误
make: *** No rule to make target `mx6q_sabresd_android_config'.  Stop.
make: *** [mx6q_sabresd_android_config] Error 1
我想问的是
1.可以不可以重新或多次对源码打补丁?这样会不会把源码搞乱?
2.为什么打完补丁后uboot的board中没有imx6的相关文件?

期待您的帮助!

谢谢!

网友A:
楼主你好,关于你以上提到的问题:
回答:
1、多次打补丁有可能会把源码搞乱的,所以建议你下载干净的源码备份一下,以后再用也方便,不用每次都下载源码了,会节省很多时间。
2、u-boot源码你要下载和编译的。才会有imx6的相关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关于你以上提到的问题:
回答:
1、多次打补丁有可能会把源码搞乱的,所以建议你下载干净的源码 ...

你好。谢谢指教。不过你说的uboot源码的下载和编译指的是什么。我已经提到了make mx6q_sabresd_android_config 都不能执行,怎么去编译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好。谢谢指教。不过你说的uboot源码的下载和编译指的是什么。我已经提到了make mx6q_sabresd_android_c ...

楼主你好,你这里应该是没有获取到u-boot的源码,请问你u-boot源码是如何 下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