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红外头问题

楼主:
请问下,有没有人知道遥控器是怎么实现强功率发射,而发射头又不会收到损伤呢?
我自己做了个遥控器转发的控制效果不佳啊,在开大灯的时候就很难控制了。不开灯的时候还勉强可以用。我用遥控器试了下,开了大灯都是秒杀。测了下他的电流和占空比,然后根据他的修改。改了后效果是有改善,但是寿命不行啊,很快就失去了控制能力。不知道怎么回事啊。发射头我还是用的亿光的IR383-75,但是就是做不好求大神指点啊。

网友A(2015-02-05):
开大灯

是啥意思?
能不能用通俗点的语言讲?

网友B:
你用什么测的脉冲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啥意思?
能不能用通俗点的语言讲?

就是把房间里面的大吊灯打开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用什么测的脉冲电流?

示波器测限流电阻上面电压波形,然后算出来的

网友C:
你那玩意发出的是可见光?…开大灯就不行了?…
   晕!…看了你的贴子后、也快不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那玩意发出的是可见光?…开大灯就不行了?…
   晕!…看了你的贴子后、也快不行了!… ...

红外啊,开了大灯确实收影响了,控制能力就变得很差了

网友C:
嗨!…教你一招!
   红外发射头要聚焦!(透镜)接收头应有好的接收扇面(安装工艺)…工艺不完善、可找废旧遥控器构件。
   发射头的工作电流、看手册!远近、工作电流、发射管寿命有很大关系!…
    兼顾各种指标:来回调试…

网友B:
引用 楼主:
示波器测限流电阻上面电压波形,然后算出来的

脉冲电流要小于器件峰值电流,脉宽与电流的乘积的平均值要小于器件的耗散功率.即峰值电流满足了,占空比太小,还是会损坏器件.你可把脉宽减小,或是拉大占空比来改进.

网友A(点评):
这是最正确的用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脉冲电流要小于器件峰值电流,脉宽与电流的乘积的平均值要小于器的耗散功率.即峰值电流满足了,占空比大小, ...

我测了几个遥控器,他们的占空比都在30-35左右,我也是根据这个来确定的占空比。可是效果不理想。

看发射头的脉冲峰值可以达到1A,我给的电流还不到其三分之一的。但是发射头寿命已经不行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测了几个遥控器,他们的占空比都在30-35左右,我也是根据这个来确定的占空比。可是效果不理想。

看发 ...

说明你的发射功耗超标了,把脉宽减窄,占空比再拉大. 从资料看, 脉冲电流1A,脉宽只能100μs, 占空比1%.

网友A:
如果是采用现有的协议,那么占空比基本是在30%~35%。这个没法改。

从 tyw 贴的图看,100mA × 100% = 1A × 100uS × 1%,根据这个计算就是了。。

俺没记错的话,upd6122 采用455k陶瓷振子的情况下,载波频率为26uS多点(好象是,只记得26uS这个数了)。占空比好象是33%。这个是确定下来的,没法更改,楼主可以利用这些参数结合所使用的发射管参数计算出所能达到的最大峰值电流。

不过从楼主在顶楼的描述来看,问题不在发射电流上。。应该是发射载波频率不对。毕竟只是个转发,并不涉及接收模块。。话说国内一些厂家生产的红外接收模块可真不咋地····sigh~~

网友D:
还是用38KHZ的频率为好,有误差,灵敏度下降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说明你的发射功耗超标了,把脉宽减窄,占空比再拉大. 从资料看, 脉冲电流1A,脉宽只能100μs, 占空比1%.

按照这上面的要求,如果占空比小于1%的话在遥控器控制中根本不实用啊,这样的占空比根本就控制不到设备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采用现有的协议,那么占空比基本是在30%~35%。这个没法改。

从 tyw 贴的图看,100mA × 100% = 1A  ...

频率应该是对的,周期26.4us,和遥控器直接发射的一样的。这个设备是线将遥控器发送的红外码通过接收头HS0038采集后存到Flash里面,控制设备的时候直接用单片机输出来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按照这上面的要求,如果占空比小于1%的话在遥控器控制中根本不实用啊,这样的占空比根本就控制不到设备啊 ...

厂家只是说明这个1A电流的使用条件,你的接收占空比己固定,那就只能改动发射管脉宽了.把宽度减小到许用功耗范围内.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厂家只是说明这个1A电流的使用条件,你的接收占空比己固定,那就只能改动发射管脉宽了.把宽度减小到许用功 ...

占空比和周期都固定了,脉宽也没办法改变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频率应该是对的,周期26.4us,和遥控器直接发射的一样的。这个设备是线将遥控器发送的红外码通过接收头HS ...

你确信频率没问题??你这是转发,接收、发射两个过程的时间都对?

要知道接收头的接收频率范围相对来说是比较宽的。。。

此外就是干扰问题了。如果用原本的遥控器没问题,只能说你做的东西发射不对,或者是频率、占空比不对,或者是受干扰了,现在越来越怀疑你的电路受干扰了。。你可以尝试下用电池供电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确信频率没问题??你这是转发,接收、发射两个过程的时间都对?

要知道接收头的接收频率范围相对来说 ...

是转发,但是不是收到就直接发,而是先把数据存起来,然后在以38k发出去

网友E:
发射功率已经很强了,如果是确认上面的参数都没有错,还是找接收的问题吧.
要不然,没问题的都被整出问题了.

网友F:
红外发射头怕热损害,你要选择合适的限流电阻,最好用尽量小的占空比(在接收的方位内),如果舍得下成本可以考虑并排用多个红外发射管,每个管子周期都相同,只是在导通的先后有点区别,这样在占空比的那段时间内每个管子发光的时间都会随着管子的增多而减小。这点用的是在很短的时间内(灯内部温度低时)发射功率很大那个瞬间电流看到标1A就是这样测得,但是控制时间。我们之前有款产品就是用了这个方案不过是用了三颗,效果相当给力。不爽的就是不能用通用的红外控制芯片而要用胺片机,也考虑过对现有的控制芯片出来的控制信号用硬件延时的方法来做,但是最后没有那样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