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DO XC6206-3.3V,低于3.3V供电时,请教:

楼主(2015-02-05):
不知道电压在低于3.3V时, LDO的输出是什么情况?
1,输出是否抖动?
2,带载能力如何?

网友A:
不是很明白,顶一个

网友B:
输出达不到3.3;

网友C:
输出电压会同步下降,带载能力也会降低,我测试SGM2019-3.3,输出不会抖动,还是比较稳定的电压

网友D:
输出电流能力下降
输出略低于输入

网友E:
一般输出略低于输入
带载能力也会下降

网友F:
在理论上内部的PMOS会完全导通,输出接近输入,此时LDO相当于一个导通的MOS管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一般输出略低于输入
带载能力也会下降

带载能力下降到多少?

网友G:
不同LDO的设计会有不同,但均失去稳压功能,谈不上什么纹波和带载能力下降,都没功能了还讲究这些?

网友H:
这个我司已批量使用,没有问题,负载电流最大100m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