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求助] STM32F4Cube库调试多通道ADC+DMA问题

楼主(2015-02-05):
我定义了个uint32_t ADC_Value_arr[4]={0,0,0,0};接收四个通道的ADC,单通道+DMA读取数据没有问题,多通道读取是只有ADC_Value_arr[0]有数据,并且数据特别大,达到8位,还不断变化,显然错了,不知道是何原因,实在发现不了错在哪里?贴上代码,希望有人能指出错误,非常感谢!!!
void HAL_ADC_MspInit(ADC_HandleTypeDef *hadc)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
  static DMA_HandleTypeDef  hdma_adc;

/*##-1- Enable peripherals and GPIO Clocks #################################*/
  /* Enable GPIO clock */
  ADCx_CHANNEL_GPIO_CLK_ENABLE();
  /* ADC1 Periph clock enable */
  ADCx_CLK_ENABLE();
  /* Enable DMA2 clock */
  DMAx_CLK_ENABLE();

  /*##-2- Configure peripheral GPIO ##########################################*/
  /* ADC1 Channel2,3,6,7 GPIO pin configuration */
  GPIO_InitStruct.Pin = ADCx_CHANNEL_PIN2|ADCx_CHANNEL_PIN3|ADCx_CHANNEL_PIN6|ADCx_CHANNEL_PIN7;
  GPIO_InitStruct.Mode = GPIO_MODE_ANALOG;
  GPIO_InitStruct.Pull = GPIO_NOPULL;
  HAL_GPIO_Init(ADCx_CHANNEL_GPIO_PORT, &GPIO_InitStruct);

  /*##-3- Configure the DMA streams ##########################################*/
  /* Set the parameters to be configured */
  hdma_adc.Instance = ADCx_DMA_STREAM; //选择stream0

  hdma_adc.Init.Channel  = ADCx_DMA_CHANNEL;//通道0
  hdma_adc.Init.Direction = DMA_PERIPH_TO_MEMORY;//ÍâÉèµÀÄÚ´æ
  hdma_adc.Init.PeriphInc = DMA_PINC_DISABLE;//ÍâÉè²»Ôö
  hdma_adc.Init.MemInc = DMA_MINC_ENABLE;//内存增
  hdma_adc.Init.PeriphDataAlignment = DMA_PDATAALIGN_HALFWORD; //
  hdma_adc.Init.MemDataAlignment = DMA_MDATAALIGN_HALFWORD;
  hdma_adc.Init.Mode = DMA_CIRCULAR; //循环模式
  hdma_adc.Init.Priority = DMA_PRIORITY_HIGH;
  hdma_adc.Init.FIFOMode = DMA_FIFOMODE_DISABLE;
  hdma_adc.Init.FIFOThreshold = DMA_FIFO_THRESHOLD_HALFFULL;
  hdma_adc.Init.MemBurst = DMA_MBURST_SINGLE;
  hdma_adc.Init.PeriphBurst = DMA_PBURST_SINGLE;

  HAL_DMA_Init(&hdma_adc);

  /* Associate the initialized DMA handle to the the ADC handle */
  __HAL_LINKDMA(hadc, DMA_Handle, hdma_adc);

  /*##-4- Configure the NVIC for DMA #########################################*/
  /* NVIC configuration for DMA transfer complete interrupt */
  HAL_NVIC_SetPriority(ADCx_DMA_IRQn, 5, 0);
  HAL_NVIC_EnableIRQ(ADCx_DMA_IRQn);
}

void set_ADC(void)
{
        ADC_ChannelConfTypeDef sConfig;

  /* Configure the ADC peripheral */
  AdcHandle.Instance = ADCx;//ADC1

  AdcHandle.Init.ClockPrescaler = ADC_CLOCKPRESCALER_PCLK_DIV4;//21MHZ
  AdcHandle.Init.Resolution = ADC_RESOLUTION12b; //12位
  //AdcHandle.Init.ScanConvMode = DISABLE;
AdcHandle.Init.ScanConvMode = ENABLE;//扫描模式
  AdcHandle.Init.ContinuousConvMode = ENABLE;//连续模式
  AdcHandle.Init.DiscontinuousConvMode = DISABLE;//
  AdcHandle.Init.NbrOfDiscConversion = 0;
  AdcHandle.Init.ExternalTrigConvEdge = ADC_EXTERNALTRIGCONVEDGE_NONE;
  AdcHandle.Init.ExternalTrigConv = ADC_EXTERNALTRIGCONV_T1_CC1;
  AdcHandle.Init.DataAlign = ADC_DATAALIGN_RIGHT;
  AdcHandle.Init.NbrOfConversion = 4;
  AdcHandle.Init.DMAContinuousRequests = ENABLE;
  AdcHandle.Init.EOCSelection = DISABLE;
  HAL_ADC_Init(&AdcHandle);

  /* Configure ADC regular channel */
  sConfig.Channel = ADCx_CHANNEL2;
  sConfig.Rank = 1;
  sConfig.SamplingTime = ADC_SAMPLETIME_480CYCLES;
  sConfig.Offset = 0;
  HAL_ADC_ConfigChannel(&AdcHandle, &sConfig);

         sConfig.Channel = ADCx_CHANNEL3;
   sConfig.Rank = 2;
   sConfig.SamplingTime = ADC_SAMPLETIME_480CYCLES;
   sConfig.Offset = 0;
   HAL_ADC_ConfigChannel(&AdcHandle, &sConfig);

   sConfig.Channel = ADCx_CHANNEL6;
   sConfig.Rank = 3;
   sConfig.SamplingTime = ADC_SAMPLETIME_480CYCLES;
   sConfig.Offset = 0;
   HAL_ADC_ConfigChannel(&AdcHandle, &sConfig);

   sConfig.Channel = ADCx_CHANNEL7;
   sConfig.Rank = 4;
   sConfig.SamplingTime = ADC_SAMPLETIME_480CYCLES;
   sConfig.Offset = 0;
   HAL_ADC_ConfigChannel(&AdcHandle, &sConfig);

  /* Start the conversion process and enable interrupt */
//  HAL_ADC_Start_DMA(&AdcHandle, (uint32_t*)&ADCConvertedValue, 1);

        HAL_ADC_Start_DMA(&AdcHandle, ADC_Value_arr, 4);
}

网友A:
楼主用的是STM32F4Cube库,不是标准外设库

楼主:
引用 网友B:
https://bbs.21ic.com/icview-745790-1-1.html
参考我的程序看看;

谢谢,我看了,我用的是cube库,比较新,还是发现不了错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用的是STM32F4Cube库,不是标准外设库

恩,谢谢,Cube库,是比较新的库,好像ST很推崇Cube库,Cube库统一性和扩展性都比较好,f2,f3,f4,都有Cube库,F1也即将使用,网上大多用的都是老的库,Cube库没什么参考,所以实在不知道错在那?

网友A:
恩,你遇到的问题和我的是一样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我看了,我用的是cube库,比较新,还是发现不了错误

有BUG也难说啊;
先用其它方式先调通吧;

楼主:
自己回答,改一下数据数据对齐方式就可以,我定义的是32位的所以要字对齐递增,但不知道,精度为什么很差
hdma_adc.Init.PeriphDataAlignment = DMA_PDATAALIGN_HALFWORD; //
hdma_adc.Init.MemDataAlignment = DMA_MDATAALIGN_HALFWORD;

网友C:
我和你一样的问题,现在傻在那里了,你有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