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求助:imx257版本的RTC,断电保存问题

楼主(2015-02-05):
本人有imx257,然后添加1.5V的电池后,,主电源断开后,启动后无法保存时间,从1970年开始。
而如果不断电,只是复位能够保存时间。
请问:
1. imx257无法保存RTC时间吗?
2.需要添加外部模块吗?
3.如果添加外部模块,最好能发个电路图看看

网友A:
楼主你好,请问你手上的板子是自己设计的吗?还是官网的开发板?

网友A:
楼主你好,我这边帮你确认了一下:
i.MX257是可以使用RTC的。具体线路可以参照我们的参考设计,或者看一下AN3874第3节里面6个引脚是否正确连接,
<http://cache.freescale.com/files/dsp/doc/app_note/AN3874.pdf>
启动时序需要用DATASHEET的3.2.3 SRTC DryIce Power-Up/Down Sequence里面描述的时序,不然无法保存RTC。

另外要注意的一点是确认一下Silicon revision。如果不是1.2的,RTC会有问题,具体看一下ERRATA的ENGcm11122 DryIce: Unexpected Reset一节,
<http://cache.freescale.com/files ... on&fileExt=.pdf>

网友B:
楼主搞定了吗

网友A:
你好,你可以参考楼上回复。

网友A:
不知道楼主帖中问题是否按照3楼的回复已经解决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