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NUC100最新BSP(NUC100_120BSP_v3.00.001)使用遇到问题,求助。

楼主(2015-02-05):
用SampleCode\StdDriver里面的随便一个例程测试的时候,发现系统初始化时调用:
/* Switch HCLK clock source to Internal RC and HCLK source divide 1 */
CLK_SetHCLK(CLK_CLKSEL0_HCLK_S_HIRC, CLK_CLKDIV_HCLK(1));
就会在里面的一句无法往下运行:
while((CLK->CLKSTATUS & CLK_CLKSTATUS_OSC22M_STB_Msk) == 0);

另外用例如PA0 = 0;这样设置IO口输出也不成功。

本人水平不够,请各位帮忙解决

网友A:
你的IC應該是A版的,現在已經更新到D版的IC了
請將while換成  DrvSYS_Delay(5000);  // 增加延遲確認(HIRC)時脈穩定

詳細如下:
除了NUC1xxAN 系列晶片外,皆提供CLKSTATUS[OSC22M_STB] 此旗標來確認內部高速震盪器時脈(HIRC)是否已穩定。請參閱相關技術手冊獲得進一步的資訊。

請於程式碼中當開啟(HIRC)時脈後,加入標示的程式碼

情形一(除NUC1xxAN外所有系列晶片)

while(SYSCLK->CLKSTATUS.OSC22M_STB == 0);  // 確認(HIRC)時脈是否穩定

情形二(NUC1xxAN系列晶片)

DrvSYS_Delay(5000);  // 增加延遲確認(HIRC)時脈穩定

网友B:
那句卡住就对了,那句就是设置失败卡住不往下走

网友:
楼主没看官方的例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