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F4的SPI如何驱动5V的外设?

楼主(2015-02-05):
目前一个应用使用F4主控,通过SPI与5V工作的A/D芯片相连,有如下问题:

1. 工作可靠吗?
2. 在SPI口电阻上拉到5V,可以吗?

thx

网友A:
这么问,不是办法。

把两端的高低电平进行对比,
我能出多少,你多少能收,和菜市场讨价还价一个样。

以后经常会遇到这问题。

网友B:
中间加一块电压转换芯片

网友C:
看逻辑电平就知道了

网友D:
STM32接口是耐5V的,可以这样接;
不过最好串电阻或加电平转换芯片;

楼主:
假如将 SPI的 SCLK和 MOSI 设置成 OD输出模式,这种模式会起作用吗?

网友E:
引用 楼主:
假如将 SPI的 SCLK和 MOSI 设置成 OD输出模式,这种模式会起作用吗?

会的,我以前试过。。

网友F:
Ti上有多路电压转换芯片

网友G:
加一块电平转换芯片,稳定可靠,没有风险。实在考虑成本问题也要串上电阻。

网友H(2015-03-20):
串接330-470欧姆的电阻就可以了。这是早期3.3VMCU出现时常用的方法。简单可靠。加什么电压转换芯片全是浮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