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大器-信号链] op amps for everyone关于零极点和滤波器相移的描述是否有错?

楼主(2015-02-05):
上两幅图,实部与虚部位置写反了吧?
下两幅图,零极点是不是都少了一个负号呢?
才疏学浅,请各位高手赐教呀。

网友A:
1/ωC 虚部,应该是负。

楼主:
引用 网友A:
1/ωC 虚部,应该是负。

我都不敢相信,TI工程师写的正式出版的书怎么会有错误?还是我理解错了。在国内的译本就是《运算放大器权威指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