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netis] Kinetis design studio怎么配置引脚功能

楼主(2015-02-06):
Kinetis design studio怎么配置引脚功能,求指教!

新手一枚!

楼主:
都一点多了,想想也是醉了。

楼主:
有没有教程,,,,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没有教程,,,,

楼主,你还没有在library窗口中选择对应的port模块呢!
如果要使用KDS中PE功能,你可以参考PE 用户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