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FM24C04究竟能正常写入多少次

楼主(2015-02-06):
铁电一般介绍说都能正常写入100忆次,可是在FM24C04的数据手册上却写的是100万次,这是什么原因?FM24C04不是铁电吗?怎么跟AT24C04的写入次数是一样的?

网友A:
铁电存储器的优点在于写入时间而不是写入次数

网友B:
呵呵,这个做不得准的吧。我看到两份datasheet,一份写存储100年,一份说40年

网友C:
铁电的存储次数和可靠性远非24c04之流可比的,只是一直奇怪plc里为啥不用铁电,搞得plc里数据存储都是紧张兮兮的,实在是怪胎

楼主:
不同的手册有不同的写法,光是EEPROM有的手册写的是正常写10万次,有的写100万次,买元件的时候你怎么知道是10万次的还是100万次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铁电存储器的优点在于写入时间而不是写入次数

确实铁电的写入时间很快不用几毫秒延时

楼主:
引用 网友C:
铁电的存储次数和可靠性远非24c04之流可比的,只是一直奇怪plc里为啥不用铁电,搞得plc里数据存储都是紧张 ...

市场上铁电不是很好买,AT的很多,FM的很少

网友C:
引用 楼主:
市场上铁电不是很好买,AT的很多,FM的很少

估计你要的是DIP封装,那是已经停产几年了,贴片很好买的,我甚至在某宝也买过。我做的东西都是用铁电,工业控制用,从来没有因存储出过问题,最早的那些产品理论上也有两亿多次存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估计你要的是DIP封装,那是已经停产几年了,贴片很好买的,我甚至在某宝也买过。我做的东西都是用铁电, ...

原来真的是能写这么多次呢,我买的也是贴片的,型号是FM24C04,这个型号应该是铁电吧

网友C:
你那是5v的,好像也是不好购买了,我以前也是无意中用的铁电,是帮别人公司代开发的产品第一次用,后来发现它的性能真不是吹的,就一直用它了。我们自己公司的一款老产品用的24c02老是出问题,我做的东西全部用铁电,再没因为存储操心过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你那是5v的,好像也是不好购买了,我以前也是无意中用的铁电,是帮别人公司代开发的产品第一次用,后来发现 ...

请问:有DIP封装的吗?用什么元件能代替,而不用修改程序。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你那是5v的,好像也是不好购买了,我以前也是无意中用的铁电,是帮别人公司代开发的产品第一次用,后来发现 ...

学习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请问:有DIP封装的吗?用什么元件能代替,而不用修改程序。

几年前有DIP封装的,现在几乎没有了,你要不去看看富士通的铁电还有那封装不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几年前有DIP封装的,现在几乎没有了,你要不去看看富士通的铁电还有那封装不 ...

谢谢。

网友D:
想用DIP的替换,贴片的不好更换。

网友E:
不要忘了,铁电不是写入次数,是读写次数。 读也是有损耗的。不要频繁读!

网友E:
铁电出来也不并不很久,工艺、测试改进大,所以次数也在改变。以最新生产工艺为准。不要看一些老手册!

网友C:
引用 网友E:
不要忘了,铁电不是写入次数,是读写次数。 读也是有损耗的。不要频繁读! ...

嗯,读操作会损耗其寿命这个估计是有的,不过好像就有**说过为啥不能当RAM用,我想一般的单片机程序也不会去频繁读存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