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iMX6怎么配置GStreamer,读取摄像头数据

楼主(2015-02-06):
我的bsp版本是L3.0.35_4.1.0_130816_source,我的摄像头是ADV7180,板子也是从官网买的IMX6DL的开发板。

我的问题是:
1 在LTIB中怎么配置,才能使用GStreamer模块?最后的插件中要包含mfw_v4lsrc, mfw_v4lsink,v4l2src,videoautosink,等插件!

2 我的摄像头是ADV7180,需要做哪些配置呢,是否要自己写驱动,还是BSP包中已经有了?

3 用gst-launch 工具,用什么命令读取摄像头数据并显示呢?

楼主:
我按照,《i.MX_6_Series_Ubuntu_Multimedia_User's_Guide.pdf》 文档中的2.1章配置了GStreamer,用gst-launch mfw_v4lsrc device=/dev/video0 ! mfw_v4lsink 来测试摄像头,但是提示:
Setting pipeline to PAUSED ...
ERROR: Pipeline doesn't want to pause.
Setting pipeline to NULL ...
Freeing pipeline ...,

请问我要做什么配置呢

楼主:
我在Linux内核的menuconfig中,进行了下面的配置:

device driver > mutilmedia soupport > vedio captrue adapter > encoders decoders ... > analog devices  >  ADV7180 decoder

这个不是把驱动包含进去了吗,后面你能用用gst-launch mfw_v4lsrc device=/dev/video0 ! mfw_v4lsink 来测试摄像头吗?

网友A:
楼主你好,在帮你确认,请耐心等待哈,有结果会第一时间给你回复。

楼主:
真心不明白

网友B:
我现在也在学GStreamer,好难!!简直小白了

网友A:
楼主你好, 关于你帖中的问题,我看到你的在我们官网中也提交了技术服务请求,我同事已经给你回复了,请查看哈。
要不你把SR号发给我一下,如果你急需回复我可以帮你催一下。

楼主(2015-03-09):
谢谢你们的支持,我现在能够通过gst-launch tvsrc ! mfw_v4lsink命令读取到摄像头的图形了,但是总数提示错误ERROR: v4l2 capture: slave not found。
我用gst-launch mfw_v4l2src ! mfw_v4lsink 测试,就不行。

网友C(2015-06-04):
引用 楼主:
谢谢你们的支持,我现在能够通过gst-launch tvsrc ! mfw_v4lsink命令读取到摄像头的图形了,但是总数提示错 ...

楼主,您好,目前正在用ADV7180对VGA解码,然后通到IMX6 的并行CSI信号。有以下问题:
1,由于IMX6 的并行CSI信号支持的是BT656/BT1120,此接口HS/VS/DE是内嵌在数据信号的,PAL输入时没有问题,VS/HS/DE可以不接。但是输入信号是VGA时。经过ADV7180后HS/VS/DE信号是单独的,请问此时信号怎么与CSI链接,并行CSI接口应该用什么模式?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