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电感的方向

楼主(2015-02-06):
印象中记得曾经看到过(绕线)电感其实是有方向的,好像是看到过一篇帖子,说调试电路时发现电感“正”焊和“反”焊效果不一样。请问有这方面的资料和帖子吗?

网友A:
难道磁场是不对称的?嗯好像是不对称——它可能有南北极,如果在处于磁场中或者它附近有磁场敏感元件就需要注意。
是这样么?

网友A:
不过,如果它有南北极,换一个方向其实南北极并不会变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过,如果它有南北极,换一个方向其实南北极并不会变啊。。。。。。。

我只记得好像是因为绕线电感的始端和末端有区别。。。一个绕在里面,一个绕在外面

网友B:
一个没有方向,两个有方向。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个没有方向,两个有方向。

没明白。哪些是一个,哪些是两个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一个没有方向,两个有方向。

但是,常见的电感,如果PCB已经确定,那么把某个电感换一个方向并不能改变什么。。。。。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只记得好像是因为绕线电感的始端和末端有区别。。。一个绕在里面,一个绕在外面 ...

只有电感与其它电路具有耦合时,方向才有意义。

“一个绕在里面,一个绕在外面”
绕在里面的那端,显然与铁芯之间的分布电容较大。绕在外面那端,显然与附近其它元件之间分布电容较大。

网友D:
如果影响这么大,所有电感就要像电容一样注明极性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只有电感与其它电路具有耦合时,方向才有意义。

“一个绕在里面,一个绕在外面”

老道,厉害,就是不知道能有几个人明白、记住、应用

网友F:
居然没有一个人回答电感是有方向的;
首先,普通电感可以认为是没有方向的,但是在使用中,如果是在一端接电源或地的时候,又有比较大的电压变化,比如升压用,把外圈接电源,可以减少高频干扰;
再着就是有方向的电感了,这种电感是真实存在的,而且应用不少,和普通电感的不同在于它的磁芯上安装有一只永磁体,这样平常它是接近磁饱和的,因此只能给它通直流电才行,目的是可以减少体积(和成本-猜得,也许更贵).

网友G:
流过电流、就有磁场、就有南、北极!…直流:
   交流:轮流替换!…

网友B:
引用 网友F:
居然没有一个人回答电感是有方向的;
首先,普通电感可以认为是没有方向的,但是在使用中,如果是在一端接电源 ...

你这个是对加偏磁的电感而言。加有偏磁的电感,对所加的偏磁确实是有方向的,因为偏磁加的是直流。这种用法主要是让铁心工作在线性区,或提高导磁率。这看起来似乎有方向了,但作为一个电感器件而言,方向正和反是一样的,因为磁化曲线是原点对称的。上面叠加的微信号部分更用不到分方向了。

网友F:
百度 电感的极性,应该有楼主想要的

网友E:
这类非典型非具体问题,百度不会有很好答案。其实各位说得都挺好,但落实到个人就不一定都能理解好

网友B:
引用 楼主:
没明白。哪些是一个,哪些是两个

一个线圈,只有自感,所以没有方向;两个线圈,除了各自的自感,还有互感,互感可加可减,互感有方向,所以两个线圈有方向。两个线圈以上都有方向。

网友H:
有兴趣可以去了解一下音频输出变压器,对这个问题不是一般的讲究,

网友E:
据了解,“音频输出变压器”与“电感的方向性"关系不大啊

网友I:
共模电感与差模电感就要考量磁埸方向.双进双出的的电流,综合的B是加和还是抵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