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用CUBEMX如何配置TIM1的互补输出?

楼主(2015-02-06):
它好像不支持?还是我不会用?

楼主:
找到了。。。。。
在PINOUT那页,点开TIM1,它的Channel1有"PWM Generation CH1 CH1N"这个选项,CH2 CH3也是:'(

楼主:
卧槽。。。。。什么东西变成了表情了。。。。。。

楼主:
以前还觉得用那个固件库其实没有什么优势——反正寄存器是必须要弄熟悉的,现在有了CUBEMX可就差别不小了,可以省不少时间啊。。。。。。

网友A:
找到了就好;
我现在用它一般生成简单的初始化代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