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MINI51 PWM控制器中 BLDC部分恒为 0xFFFFFFFF???

楼主(2015-02-06):
如图. 用nulink调试,写不进,是什么问题呢??

网友:
没法修改?是不是系统保留了

网友A:
程序里可以写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程序里可以写入吗?

    不是。  我选了LAN的芯片。  里面没有这个功能

网友B:
不是太懂,帮顶

网友(2015-03-08):
既然不行,就换个其他行的,或者用其他方法替代了这个,反正实现你要的功能就好。

网友C(2016-09-28):
你好,最近我也是在用MINI51做BLDC驱动,现在一直转不起来,你做的怎么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