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个碱性电池1.5V ..先并联再串联或者先串联再并联.. 哪个好?

楼主(2015-02-06):
有个产品需要用到4个碱性电池..由于结构空间问题..我想设置成先并联再串联...

请问各位大侠,到底哪种方式比较好?

另外..4个是7号电池...如果用2个5号电池从总容量来说应该差不多吧?

网友A:
这个和你系统电源电压等级有关的
7号 5号电池容量是不一样的
并联呢 电源芯片肯定是又升又降
串联呢 只是降压 如果系统电源3.3V 那基本每节电池可以用到0.8V 真正的榨干了。
并联升降压 功耗也大 损耗也大 在低电压状态维持3.3V 消耗更大。
所以你自己判断吧
顺便提下 干嘛不用锂电?

网友B:
单个电池、都有内阻、跟容量成反比!…
    对呀!…为什么不用锂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和你系统电源电压等级有关的
7号 5号电池容量是不一样的
并联呢 电源芯片肯定是又升又降

谢谢回复
问题不够详细...工作电压定在3V..工作电压范围1.8-3V都能正常工作的.

为什么不用锂电..因为1.成本...2.实用性,买个碱性电池...换一次可以用大概一年的...

同样的3V的前提下.我想知道先并联再串联..和先串联再并联...有没有区别呢???

据我自己了解.7号电池平均按600mAh...所以两组7号相当于1200mAh
                   5号电池的话..平均也有1200mAh

是这样吗???我想知道这样的信息是不是正确的?

网友C:
依稀记得,汗

网友D:
假如4个电池一起更换容量相同的非充电新电池,先串后并、先并后串应该没区别。

网友E:
最好用同样的电池,怎么接都可以;

网友F:
如一定要选择,先并后串好一点。。。。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回复
问题不够详细...工作电压定在3V..工作电压范围1.8-3V都能正常工作的.

先并还是先串 其实一样的 关键还是看你系统的待机消耗要多少
你说锂电成本
其实锂电更省
可以循环充电 如果你功耗做的够小 一年 半年冲充一次都问题不大的
再说了 你有了解软包锂电的价格和容量 体积吗?
大多数便宜的LDO 支持电压最高5.5V 4串 超过6V了显然 低成本的LDO 不适合了 要选输入电压高的LDO 价格又上去了
如果2并 2串 或者4并 最高电压3V或者1.5V  系统3V 肯定找升压IC 损耗又增加
锂电 最高4.2V 用个LDO 最低用到2.8V (看你系统电流决定用到几伏)
如果是我设计 不用考虑电池 直接锂电 外围留个USB充电口 什么电池仓 电池弹片 都不要 结构还好做。
你以为一次买4颗电池不是钱啊 。

网友G:
不是很建议这样用,就是说我的看法是都不是很好;
原因是这是一个商品,不是实验室,而在一般的时候更换两个或四个
一样的电池不会很容易,有很多的用户会找几个电池装上不用,即使你的说明上有使用相同的电池,用户也不一定按照你说的去做;
电池参数不同就会使得电池的有效寿命降低;
你首先要考虑的是你得用户群可能接受的是哪一种;
很多的商品都会考虑电池装反的情况,这种情况也会真的发生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并还是先串 其实一样的 关键还是看你系统的待机消耗要多少
你说锂电成本
其实锂电更省

明白您的意思.从用户角度考虑我本来也很讨厌用电池的东西...
我们做出口美国的,他们那里的客户会觉得换电池可能更方便..因为半年或者一年后充电器也许不知道丢哪去了
并且这个产品是很小的家用的卫浴产品,锂电池的话..按500mAh算.从阿里巴巴上看也要5块多..再说有锂电池.也要配充电器给客户...充电器也要给..这个成本估计得上好几元了..
碱性电池的话.一般不提供给客户,要提供的话..一对也才2元左右的...后续再买电池是用户的成本了..嘻嘻
还要说了一下.这产品功耗很小..小电机2V电压也能工作..平时几乎不怎么用电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不是很建议这样用,就是说我的看法是都不是很好;
原因是这是一个商品,不是实验室,而在一般的时候更换两个或 ...

是的..电池反装要能有防止才行.不然会短路..看来这位兄台有这方面产品开发的经验了

网友H:
电池总是要老化的,老化的实质是内阻增加了,从原理上讲,采用先并后串要好些

网友A:
充电器都全球都统一了
放个USB 口 根本不需要另配充电器的

网友I:
引用 网友A:
先并还是先串 其实一样的 关键还是看你系统的待机消耗要多少
你说锂电成本
其实锂电更省

根本不看题就乱说一通。

网友I:
引用 网友H:
电池总是要老化的,老化的实质是内阻增加了,从原理上讲,采用先并后串要好些 ...

应该先并后串 。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充电器都全球都统一了
放个USB 口 根本不需要另配充电器的

好的..谢谢回复.

网友J:
卫浴产品,又带小电机,剃毛用的吧,这个还是用碱性电池安全性高

网友K:
最好串联。干电池内阻较高,且随放电进程迅速升高,离散性又较大,所以不宜并联。

网友L:
建议四节全部串联,电压高了线路损耗也会小点,也不用考虑阻容匹配。并联还要考录阻容匹配。至于串联能不能让电池放电放的更彻底这还需商榷。

网友M:
引用 网友I:
应该先并后串 。

还是认为先串后并更好一些。
在理想情况下,这两种方案等效。但是实际电池多少会有些电压内阻的不均衡,根据概率论的知识,串联电池组的电压一致性和内阻一致性总会比单个电池更好一点。

网友N:
其实我想问,为什么不用二节7号,
既然你都说了换电池成本是客户的.
2个电池和4个电池的空间可是差很多.

网友I:
引用 网友M:
还是认为先串后并更好一些。
在理想情况下,这两种方案等效。但是实际电池多少会有些电压内阻的不均衡, ...

一个电池就是无穷多个电池并联的。

网友O:
做了就知道,不要停留在理论上。

网友P:
从内阻分析 先并后串比较好

网友Q:
为什么要并呢。瞬间功率有多大,能用1年,我想功率也不会太大。2节电池串联不行吗?

网友R:
先并再串的,如果电池内阻不一致,岂不是内耗更大?
两节串联,再并联,从概率上来说,能够更均衡,内耗小一些

网友S:
引用 楼主:
谢谢回复
问题不够详细...工作电压定在3V..工作电压范围1.8-3V都能正常工作的.

是我的话,先串后并,串之前测一下电压,使各支路电压尽量相等。

楼主:
引用 网友J:
卫浴产品,又带小电机,剃毛用的吧,这个还是用碱性电池安全性高

就是碱性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N:
其实我想问,为什么不用二节7号,
既然你都说了换电池成本是客户的.
2个电池和4个电池的空间可是差很多. ...

最早就是只有两个电池的..客户要求做到4个..想要用得更久一些

网友T(2016-04-26):
有不有方法让石英钟十年不换电池

网友U:
必须选用更大号电池,绝对不可釆用并联。别闹笑话。

网友V:
如果没电了,假如手边刚好只有两节新电池,随机替换会有问题

网友V:
引用 网友U:
必须选用更大号电池,绝对不可釆用并联。别闹笑话。

你的考虑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