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 插拔电导致时钟芯片复位

楼主(2015-02-06):
插拔电导致时钟芯片时钟不准。

如原先时间为8点,后面变为7点。

冬天静电多是否是静电干扰?还是程序复位时间较短导致的?

网友A:
反复拔插,容易造成IC的复位不良,加上低压检测复位

网友B:
插拔之后等一会,时钟芯片的时间还是不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反复拔插,容易造成IC的复位不良,加上低压检测复位

已经成型,无法再加电路,再说,增加成本的东西一般不会实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插拔之后等一会,时钟芯片的时间还是不准吗?

100个周期有两次会导致时间不准,可能冬天静电太大了。

网友C:
是不是程序导致的呢

网友D:
猜测没有意义,想办法试验才是正道,比如检测到底是不是芯片复位导致的,对症下药

网友B:
引用 楼主:
100个周期有两次会导致时间不准,可能冬天静电太大了。

也有可能,如果真是静电的原因,要复位电路或者电源电路

网友E:
换国外的RTC芯片吧,接220V都不会有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也有可能,如果真是静电的原因,要复位电路或者电源电路

确实是静电造成。其他的换硬件加电路的点子不可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