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STM32F4 失能JTAG方法

楼主(2015-02-06):
问题描述:
     我们在设计电路板的时候,使用了SPI3来读取传感器的数据,但是一直发现SPI3没有应用起来
我用的是PEO(CS)  PB3(SPICLK )  PB4(SPIMISO ) PD6(SPIMOSI) , 经过仔细查对管脚复用,发现PB3和PB4分别是JTAG管脚的 JTDO和NJTRST ,(我们初步判断可能是和JTAG复用在一起造成此问题)是否需要禁止JTAG使能SWD???如何程序禁止?
    stm32F1的程序禁止方式是:GPIO_PinRemapConfig(GPIO_Remap_SWJ_Disable, ENABLE);但是,stm32F4的官方库内并没有相关类似函数,请问我我应该如何操作?

    备注:我可以确保传感器读取函数没有问题,因为我用硬件连接方式连接到SPI2上,就可以正常读出数据。
求大神指教

网友A:
AFIO->MAPR|=4<<24;//关JTAG

网友B:
F4没有这寄存器吧?

网友C:
把相应IO口配置成非JTAG功能即可

网友A:
引用 网友B:
F4没有这寄存器吧?

:loveliness:
我百度查的,不过我没试验过;
最近忙,都很上21IC了;

网友D:
好像是设置相应的复用功能就行了

网友B:
但是我觉得楼主肯定是配置了管脚了,否则他应该问SPI怎么配置才对。。。。。

网友E:
afio关于jtag设置的那几个位是只读的,所以这样的设置可能会出错,因为我已经遇到过了

可以一次性整体设置这个寄存器,或者至少要屏蔽读回的这几个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