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 急!急!急!请教各位高手,SPI波形为何仿真不出来

楼主(2015-02-06):
原程序
module SPI(MCUWR,SPICLK,MCUDO,MCUDI,SPICS,SPIstart,rxdDATA);
input MCUWR,SPICLK,SPICS,SPIstart,MCUDO;   //收发转换(高电平接收),SPI时钟,SPI使能,SPI复位,单片机发送
output MCUDI,rxdDATA;    //单片机接收,接收缓存
reg MCUDI;

reg [9:0] rxdDATA;                     //接收缓存

reg [6:0] Cnt;

always @ (negedge SPICLK or negedge SPIstart)
if(!SPIstart)             //SPI复位信号
begin
  Cnt<=6'd0;
  rxdDATA<=0;
end
else
begin
  if(!SPICS)         //SPI低电平使能
  begin
    if(MCUWR)    //切换为CPLD接收
    begin
    Cnt<=Cnt+1'b1;
    case(Cnt)
    2'd0:
        rxdDATA[0]<=MCUDO;
    2'd1:
        rxdDATA[1]<=MCUDO;
    2'd2:
        rxdDATA[2]<=MCUDO;
    2'd3:
        rxdDATA[3]<=MCUDO;
    2'd4:
        rxdDATA[4]<=MCUDO;
    2'd5:
        rxdDATA[5]<=MCUDO;
    2'd6:
        rxdDATA[6]<=MCUDO;
    2'd7:
        rxdDATA[7]<=MCUDO;
    2'd8:
        rxdDATA[8]<=MCUDO;
    endcase
       end
     end
   end
endmodule

测试程序:
`timescale 1 ps/ 1 ps
module SPI_vlg_tst();
reg MCUDO;
reg MCUWR;
reg SPICLK;
reg SPICS;
reg SPIstart;
wire MCUDI;
wire [9:0] rxdDATA;

reg k;
reg [6:0] testcnt;

SPI i1 (

        .MCUDI(MCUDI),
        .MCUDO(MCUDO),
        .MCUWR(MCUWR),
        .SPICLK(SPICLK),
        .SPICS(SPICS),
        .SPIstart(SPIstart),
        .rxdDATA(rxdDATA)
);

initial
begin
testcnt<=0;
SPIstart = 1;
#10 SPIstart = 0;
#30 SPIstart = 1;           //产生SPI复位信号
end

initial
begin
SPICS = 1;
#30 SPICS = 0;           //产生SPI使能信号
end

initial
begin
MCUWR = 0;
#30 MCUWR = 1;     //产生CPLD接收使能信号
end

initial
begin
SPICLK = 0;
#50
for(k=0;k<29;k=k+1)
begin
#10 SPICLK = ~SPICLK;     //产生SPI时钟信号
end
end

always @ (posedge SPICLK)
  begin
  testcnt<=testcnt+1'b1;
    case(testcnt)
    6'd0:
    begin
    MCUDO<=1'b1;
    end
    6'd1:
    begin
    MCUDO<=1'b1;
    end
    6'd2:
    begin
    MCUDO<=1'b0;
    end
    6'd3:
    begin
    MCUDO<=1'b1;
    end
    6'd4:
    begin
    MCUDO<=1'b1;
    end
    6'd5:
    begin
    MCUDO<=1'b1;
    end
    6'd6:
    begin
    MCUDO<=1'b0;
    end
    6'd7:
    begin
    MCUDO<=1'b0;
    end
    6'd8:
    begin
    MCUDO<=1'b0;
    end
    endcase
  end
endmodule
从MODELSIM仿真出的波形来看,rxdDATA[5],rxdDATA[6]在testcnt为5和6时分别应该为高电平,可仿真结果 却一直是低电平,恳请各位高手帮我分析下,代码是否有什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