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 单片机通讯问题

楼主(2015-02-06):
提示: 该帖被管理员或版主屏蔽

网友A:
都是串口,通信应该没问题

网友B:
串口,应该没有问题,但协议要设置好.

网友C:
都是串口,保证电气相同,然后协议相同就可以通信

网友D:
只要你的MCU支持UART功能,那么就可以使用CH340的usb转串口在PC和MCU之间进行串口通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