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 蓄电池充电,24v升压29v

楼主(2015-02-06):
现在一个产品需要给铅酸电池充电,用24的开关电源升至29v左右.
使用XL6009按照官方手册说最大4a电流,测试发现1.5a以后电压就下降了.原理图是按照官方的电路图?

网友A:
我真没看明白。。。
输入12-16V,输出18.5V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真没看明白。。。
输入12-16V,输出18.5V

这张图示官方datasheet上截图的.实际是24v输入,29v输出.

网友B:
4A是开关电流,不是输出电流。开关管电流多少输出都能提供多少电流你要逆天么?自己找本基本的电源书看看。

网友C:
表示对楼主的表述不理解

网友D:
表示你对规格书理解错误,你可以试着外接MOS,加大电流输出

网友E:
楼上正解;

网友F:
只有外接MOS才能搞,要不电流达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D:
表示你对规格书理解错误,你可以试着外接MOS,加大电流输出

这个器件本身内部有个4A电流的MOS,我再外接mos有没有必要?

楼主:
问下电容Cdc有什么作用?

网友G:
电容嘛,通交隔直

网友D(2016-02-18):
引用 楼主:
这个器件本身内部有个4A电流的MOS,我再外接mos有没有必要?

哎,能效问题,理论4A,实际考虑到散热,以及电感内阻问题等,建议外接,如执意要,那你就该用好的电感材质及输出电容

网友D:
引用 楼主:
问下电容Cdc有什么作用?

储能电容,防止电压波动大,该电容内阻要小,

网友H:
引用 网友B:
4A是开关电流,不是输出电流。开关管电流多少输出都能提供多少电流你要逆天么?自己找本基本的电源书看看。 ...

那2577的开关管电流3A,输出不也3A吗?

网友B(2016-03-27):
引用 网友H:
那2577的开关管电流3A,输出不也3A吗?

仔细看看规格书。输出功率取决于电感本身储能能力。一般功率电感在几十瓦输出时已经饱和。楼主那个要正常要外挂MOS,如果输出功率达29*4=116W要线艺的大电感才行。国内也有几家。我很久以前也**逼的随便接个功率电感以为就能出效果。发个TI的设计链接看看别人怎么做的。别开黄腔。国外设计余量都留得大,可以根据实际使用修改。http://www.ti.com.cn/general/cn/docs/refdesignsearchresults.tsp?powerlabflag=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