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接口] usb接口坏了求助

楼主(2015-02-06):
line6 电吉他效果器 usb 插口里的铜片弯了 自己把效果器拆开 换了一个usb 母口 结果 差电脑显示 无法识别的usb设备 驱动不了 了 求大神 帮助

楼主:
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

楼主:
这是 电路板

楼主:
usb 母口被我拆掉了

网友A:
坏了就换一个吧!
一个接口又不贵,不行去维修店找人帮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