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桥整流加大电容得到的电源带载后纹波很大,如何处理

楼主(2015-02-06):
再开一帖还是原来的那图,产品是用在电化学方面的,刚接触这行业,参考了国外同行样机,现在有个电源纹波的问题之前一直没意识到。通过变压器+全桥整流+电容滤波去带负载,负载可以认为阻性的,电流6~7A。变压器22V AC,功率220AV, 带载电压22V左右,现在加了2个15000uf、35V电容,还有一个4700UF电容,带6A负载后,纹波有2V左右。用模拟软件模拟下情况差不多,再加大电容纹波还是不理想。请问大家是不是这种方式纹波很难减小了?有没有提前可行的稳压方式。

网友A:
这种电源是最低级的吧,老电源才这样用的纹波大正常。
LZ如果对电源参数要求高的话建议用开关电源吧,你现在这个可以说没防电涌,没过流保护等等。
要是要求不高就加个稳压管吧。

网友B:
用AC/DC电源,300W,输出24VDC,200~300元一个。在24V输出接个4700uF的电解电容,输出纹波会很小。

网友C:
这样的滤波电路,纹波大概就是这样了。
要想得到更低的纹波,可以考虑使用电感。电感放在两只15000uF电容之间。

学习了!!!!

网友D:
换500W变压器。

网友E:
不可能你的所有负载对纹波要求高吧,对纹波要求高的部分可以再加一级稳压。

好方法

网友F:
4楼经典!7楼正路!

网友G:
线性变压器在50HZ的频率下,电容值不够只能这样了。开关电源能好的的原因是通过高频冲入,随时补充电荷到电容,而线性变压器只能在峰值附近补充。也就是说,10MS的初充一次。

网友F:
看来外省人更容易具有同样的错误认识
甚至近于无知乱言

“外省人”,咋感觉有台湾的调调?

网友H:
用AC/DC电源

网友G:
在目前的条件下,有2V的跌落,估算如下:I0*10MS/1000/(2*15000)*1000000=2V,波动。电压充电的上升斜率看,变压器还是可以的,只有方法加大电容值。或开关电源加大冲电频率。

网友C:
看来,还是老Lgz识货。
借用一句老Lgz自己的话:老道。

网友C:
为楼主说说为何我建议使用电感。

桥式和全波整流,整流之后是“馒头”波。
这样的波形,除直流成份之外,还含有100Hz、200Hz、300Hz……的交流成份。
所谓滤波,就是将这些交流成份除掉,只保留直流成份。当然,交流成份不可能完全彻底除掉,只不过小到我们能够接受的程度即可。
如果仅使用一个元件进行滤波,那么可以与负载串联一个在100Hz频率上感抗远比负载要大的电感,或者与复杂并联一个在100Hz频率上容抗远比复杂要小的电容。串联电感,是利用分压原理,并联电容,是利用分流原理。
显然,对电阻值很大的负载,并联电容比较容易实现,因为此时只要求不太大的电容量,对电阻值很小的负载,串联电感比较容易实现,因为此时只要求不太大的电感量。
楼主的负载,图中标为5欧,这是比较小的电阻。对比较小的负载电阻值,串联电感比并联电容更有效。
如果负载电阻值很大,例如老式电视机中显像管阳极电压至少10千伏,电流不会超过100微安,等效电阻值100兆欧以上。这种情况,当然并联电容合适。实际上,利用显像管玻璃壳内外两层导电涂层之间的电容,已经足够又足够完成滤波工作。这种情况要是串联电感,到哪里去找感抗远超过100兆欧的电感?
当然,电感电容联合起来更能够降低纹波。
所以,楼主的电路,要想降低纹波,串联一个电感是个好办法。此时两支15000微法电容的容量可以适当减小以降低成本。

网友G:
引用 网友C:
为楼主说说为何我建议使用电感。

桥式和全波整流,整流之后是“馒头”波。

我认为用电感降低滤波不现实,这么高的电流,这么低的负载,又这么低的频率,又要高阻抗,体积大,B值要大,还不是用开关电源来得成本低,可靠。又要大电感,又要大电流,实在。。。。

网友C:
引用 网友G:
我认为用电感降低滤波不现实,这么高的电流,这么低的负载,又这么低的频率,又要高阻抗,体积大,B值要 ...

用开关电源当然没有问题。
可是,楼主原来是用工频整流滤波。我是按照工频整流滤波来说的。

网友G:
如果用在电镀电源上的,开关电源是主流,效率,功耗,可靠平衡。以前是用可控硅作整流的。现在大多数用开关电源作电镀用电源。

网友I:
还有一个办法,用三相电源,经变压器+全桥整流+电容滤波后,纹波成倍减小。 :D

网友F:
引用 网友G:
我认为用电感降低滤波不现实,这么高的电流,这么低的负载,又这么低的频率,又要高阻抗,体积大,B值要大 ...

此话差已
1.以楼主所言,工频C滤波已滿足绝大多部要求,我们就不要追求“最高性能”的电源——此原则是工程人皆知的
2.低压大电流方能显出L滤波优势,老chang提出了十分标准解决方案——尤其是在“电源特性尚不能确定对负载全面影响”时,L滤波可为首选了

网友J:
对电源不了解!学习了,谢谢。。。

网友K:
1.几伏纹波不算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为楼主说说为何我建议使用电感。

桥式和全波整流,整流之后是“馒头”波。

感谢版主详尽回复,我很有收获!另外想问下版主这个电感选用什么类型的合适,需要带怎么样的磁芯好。引入电感以后哪些原件的参数上特别需要注意,电感毕竟会产生反电动势,谢谢!

网友C:
引用 楼主:
感谢版主详尽回复,我很有收获!另外想问下版主这个电感选用什么类型的合适,需要带怎么样的磁芯好。引入 ...

此电感工作于100Hz,当然用硅钢片铁芯。因为其中通过相当大的直流成份,故必须留气隙。具体计算,到老tyw的“新年大书包”里面找。
元件参数,需要避免该电感与相联接的电容(原图中的15000微法电容,前面说过,可以减小一些)谐振于100Hz及其倍频。这很容易做到,只要电感和电容谐振频率低于100Hz较多(例如谐振于40Hz甚至30Hz)即可。

网友L:
加大电容属“修补”!…
   变压器铁芯有多大呀?…把绝缘纸撕开、看看次级绕组线径多大!流过6A、应按8~10A计算!…
   串电感有效!线径要上述参数做、用60W铁芯,要有3~5H的电感量!…

PowerAnts -3

网友C:
引用 网友L:
加大电容属“修补”!…
   变压器铁芯有多大呀?…把绝缘纸撕开、看看次级绕组线径多大!流过6A、应按8~1 ...

“要有3~5H的电感量!”
这个电感量没有必要,太大了,这样的铁芯绕不下。
以3H计,100Hz感抗是1880欧,是负载电阻的将近400倍。
估计有100mH~200mH足矣。以100mH计,100Hz的感抗已经有63欧。

网友M:
3H,6A的电感,需要200mm的铁芯,用铁十几KG,用铜3-5KG
100mH,6A的电感,80mm的铁芯就够了,用铁不足1KG,用铜不足200g

我咋有个群友名字跟你差不多啊,少个s,哈哈

网友N:
看到一群牛人的讨论,收获不少

网友O:
你这明显没加电感滤波的情况啊,加派型滤波吧,

网友L:
嘿嘿!加有源滤波吧!…计算出现错误!

网友C:
引用 网友L:
嘿嘿!加有源滤波吧!…计算出现错误!

有源滤波在需要功率的电路中不能使用。
试想:有源滤波需要耗散多少功率?能够达到多高效率?

网友L:
不用试想!…几十W足巳!

网友L:
效率是个时毛的词、工频整流吗!…

网友E:
引用 网友I:
还有一个办法,用三相电源,经变压器+全桥整流+电容滤波后,纹波成倍减小。  ...

减小纹波的首选方案。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减小纹波的首选方案。

才不过百多瓦,“不易获得”将是3相方案的最大障碍

网友C:
引用 网友E:
减小纹波的首选方案。

三相整流,根本不滤波,纹波也比楼主所述要小。同样功率输出,变压器体积也稍小。
可是,不是哪里都有三相供电。麻烦就在这里。
楼主是要用于电解,如果车间里面有三相电,那么用三相整流是最理想的了,不滤波都可以,那些大电解电容等等都可以去掉。

网友P:
楼主到底用来干什么的?对纹波有什么要求?工频频率这么低,直接上线性稳压都行啊.成本不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三相整流,根本不滤波,纹波也比楼主所述要小。同样功率输出,变压器体积也稍小。
可是,不是哪里都有三 ...

感谢您的回复,3相电不行的,我是家庭泳池用的,没有三相

网友A:
要不LZ把你的负载晒晒大家给提供个合理电源,要不把你对纹波的要求说说,幅值、频率啥的,大家对症下药。

网友K:
低频,电流变化不大,电感不是首选。
电子滤波靠谱点,估计用这个东西的人不会在意每月多交那点电费!

网友F:
负载重而稳定,特别适合L滤波(并非说一定适合楼主产品)
若说“电子滤波”,尤其适合轻载,如:非主负载的分路电源

网友K:
引用 网友F:
负载重而稳定,特别适合L滤波(并非说一定适合楼主产品)
若说“电子滤波”,尤其适合轻载,如:非主负载的 ...

何谓轻载,何谓重载?

选LC还是有源,判断依据很多,从上面给的估算数据,选LC在尺寸/重量/成本/设计难意(定做?)/漏磁等方面不占优
最关键的是楼主此时最关心的是纹波,LC能提升25%-40%就不错了,电子的效果好多。

网友F:
也就是个家庭卫生用水电解处理,波纹本不是个大问题,楼主也许只是心血来潮。何为大小?6A,在民用电器中当然算大,都不能随便找个2极管,电线也得粗一些了,3极管也得大功率,还得加个散热器吧

网友E:
引用 楼主:
感谢您的回复,3相电不行的,我是家庭泳池用的,没有三相

那1L的电路可以了,用不到那么高的要求。

网友G:
如这样的成本,100-200W的开关电源都整上了.

网友B:
其实AC/DC开关电源的纹波很小。通常以为开关电源的噪声较工频整流电源为高主要是开关电源的EMI未处理好。现代开关电源技术的进步、发展,EMI输出已经很小了,其输出噪声已经达到、甚至超过工频整流电源的噪声指标。而且,开关电源在效率、重量、体积方面的优势是工频电源无法望其项背的。工频电源变得越来越老态龙钟,OUT了。。。

大电流的工频电感滤波在现在是不合时宜的,苯重,材料成本,人工成本都很高。

网友Q:
受教了,大家都说的很有道理!

网友R:
1V的纹波,明显是变压器的容量不足,再补电容也弥补不了先天不足。。
到底做什么用的? 负载对纹波要求??

如果是电解用·····1V的纹波不算啥。。电子滤波完全没必要。

开关电源也可以。
嗯,玩过电解除锈······

看最后的重量、价格吧。。。

网友S:
在加入晶体管稳压部分就可以了。

网友F:
变压器容量与波纹基本无关!持此错误认识者不在少数

网友M:
引用 网友T:
仔细看了楼主图,才发现是两分图,两者差异蛮大,但是楼主却说两相接近,就这样误导了大家。
本例本身变压 ...

我读书少了些,不知阁下说的“视在电压、视在电流”指的是什么?

网友C:
引用 网友T:
我上面已经提醒:我忘记了该叫什么,平常只称呼伏安。变压器的额定功率值叫伏安不叫做瓦。既然电源王来了 ...

“变压器的额定功率值叫伏安不叫做瓦”
这个,此地通常称为变压器额定容量,其它地方如何称呼此量,我不知道。
名词不统一,实在是技术交流之大碍。即使是在大陆的不同高校之间,也能发现一些差别。

网友F:
我就纳闷儿了,新版怎么还出来个负1楼?—1就—1吧,接下楼又是一个负1,也认了!总该到1楼了吧,嗨,竞是地板!往后楼层号就全乱套了

页面这么滥,只是编者不懂楼层编号意义
做技术做学问者可要细致喽,避免形成误导
1.称容量叫功率不是特别重要,只要以VA和W区别之就可以了,不强求啦
2.电容滤波输出直流与容量始终是正相关,不存在"C过大V反而下降"可能
3.变压器容量偏小,几乎不影响滤波效果,只虑及:输出高低及负载率,以及效率、温升和预期寿命

网友F:
引用 网友T:
关于整流滤波这三种,桥式丶半波丶双波(有中插头的)在下有一套近似值的算法公式,其中公式表明了电容与 ...

祝春节愉快

网友F:
引用 网友T:
是啊!譬如对于常听到的結电容丶寄生电容丶杂散电容,有时候容易混淆不清。 ...

关键词  若非教学(仅是一般**流),“在不致于引起混乱情况下”,在借用名词概念时,允许存在些许混用
当然,这不成为自己原谅自己的理由

网友U:
6A电流真够大的,
在滤波电容前面串个电感试试

网友C:
引用 网友U:
6A电流真够大的,
在滤波电容前面串个电感试试

那就成了电感输入式滤波,直流输出电压要比电容输入式降低不少,不过功率因数会比较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