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电感的自谐振点SRF

楼主(2015-02-06):
为什么电感在SRF的阻抗是最大的?在SRF点,电感容抗和感抗相互抵消,表现为纯阻性,即为阻抗的实部。那如果是非SRF点,阻抗除了实部(这个实部不随f改变吧),还有电抗作为虚部,那计算下来,阻抗在SRF点应该是最小才对?

网友A:
电感容抗和感抗相互抵消,表现为纯阻性,即为阻抗的实部。这个实部其实就是与电感并联(而不是串联!)的分布电容的漏电阻R,R很大,应该大于1000M。LC谐振时只有电流流过R,这时总的阻抗最大。非谐振时有电流流过电感L或电容C,当然总阻抗要小于谐振时的总阻抗。

再重申LRC是并联,不是串联。

网友A:
帖子重复了。

网友B:
楼主没有搞清楚分布电容是与电感串联还是并联。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感容抗和感抗相互抵消,表现为纯阻性,即为阻抗的实部。这个实部其实就是与电感并联(而不是串联!)的分 ...

我以为这个纯阻性的实部是电感的直流电阻Rdc。。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没有搞清楚分布电容是与电感串联还是并联。

这个我一直是知道的,只是没有从“串联谐振短,并联谐振断“的角度去思考问题。经”沙发“的点拨,现在我明白了。。

网友C:
是呀!…串联等于零、并联无穷大!…当然在谐振时
    温故知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