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9、LPC] ARM9平台选型,请大家帮忙推荐

楼主(2015-02-06):
许久不逛论坛,最近要上新产品要选用新平台,请大家帮忙推荐下。
要求:
1、ARM9内核 跑linux操作系统
2、多串口,除去USB,网口,SPI等复用的意外最好哟7个可用。
3、带网口、USB主模式
4、封装LQFP 200pin左右
其它各类接口啊,模块什么的有没有无所谓。

老系统使用的是atmel 9260,新系统要求降成本20%。谢谢!

网友A:
只能国产了

网友B:
Lqfp的封装来说,9260各项性能没有替代品

网友C:
你这个要求的话,就是新唐的ARM9了

网友D:
降低成本?9260其实成本已经很便宜了吧?sdram估计要停产了吗?

网友D:
我这里到是有一个产品,估计您不会用,串口没有那么多,而且,成本还是比较贵的,

网友E:
推荐ASM9260T ,有USB2.0 ,以太网,另外有10个串口。
LQFP176封装,内置256Mbit sdram,
可以过+-12kV 接触式esd(不是空气放电哟)。
完全满足你的需求。
感兴趣,可以与我们联系 , jackie.luo@ferry-semi.com,135 1008 0243

新塘的没有那么多串口。

网友E:
引用 网友B:
Lqfp的封装来说,9260各项性能没有替代品

您好!
ASM9260T在EMC性能少完全可以替代atmel的9260,已经在电力行业应用。

感兴趣,可以与我们联系 , jackie.luo@ferry-semi.com,135 1008 0243

网友D:
我们产的一个产品,可能成本没有您想的那么便宜吧.

网友F:
现在用9260,还想把成本再降20%?呵呵,那只能在国产的ARM9里边找找看了

网友G(2015-04-08):
建议用sam9260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