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定时5秒长按按键有效进入执行程序否则不足5秒或者没有按键则执行另一程序

楼主(2015-02-06):
(无正文)

网友A:
这就是个按键,状态机的功能,可百度搜索马老师按键状态 方法

网友B:
楼上正解,可以参考论坛的大佬 程序匠人的按键漫谈,里面有详细的讲解按键的各种 短按、长按、双击等

网友C:
先对按键计时,然后通过if判断来跳转到不同的程序段

网友D:
5秒精确的计时,定时器外部捕捉。或者定时中断里检查

网友E:
用状态机吧,按键扫描放在定时器中断中,按键按下返回一个标志,按键到达5s钟返回一个标志,再结合按键释放后的标志判断即可。

网友E:
推荐先看看坛子里菜农的零耗时按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