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在KEIL4.0中我写的程序怎么设不了中断呀

楼主(2015-02-06):
请问大家在KEIL4.0中我写的程序怎么设不了中断呀

网友A:
这一行已经被编译器给优化掉了,换其它行

网友B:
楼上正确

网友C:
不叫设中断,叫设断点。

网友D:
那一行肯定被优化掉了

网友E:
不改优化级别的情况下,那个变量是不是该加volatile修饰了?

网友F:
降低优化级别;

网友G:
左边灰色的是可能会执行的,白色的肯定不能断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