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IO口发声问题

楼主(2015-02-06):
大家都知道,用1个IO口可以模拟出PWM的信号.然后PWM可以用来驱动铜片发出一定频率的声音。如,4k的BEEP声.
如果在IO口与铜片间串入一个可调电阻,通过调节电阻的阻值,可以控制4k BEEP的声音大小。

现在有个问题想请教一下大家。
能否在不接可调电阻的情况下,用产生PWM的IO口,产生4k的BEEP声的同时,控制这个BEEP声 声音的大小。

网友A:
“大家都知道,用1个IO口可以模拟出PWM的信号.然后PWM可以用来驱动铜片发出一定频率的声音。”

这个我不知道呀。恕我孤陋寡闻,冒昧地问一下: PWM可以用来驱动铜片,如何发出声音,什么机理呢?

网友B:
为什么是铜片?

网友C:
可以用PWM输出,调节PWM占空比试下;
搭个电路试下就知道了;

楼主(2015-04-01):
可能问题没有描述清楚.没有满意,结贴再重新开帖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