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netis]
KL25 PIT定时时间的计算

楼主(2015-02-06):
一;版主我要用PIT模块定时1s钟,PIT_LDVALn的值怎样计算,手册上的计算公民式:LDVAL trigger = (period / clock period) -1,但不知PIT模块的时钟是多少? 48MHz or 24MHz ? 所以计算不出来。

网友A:
PIT时钟源是bus clock,自己看看手册,在那章开始就有介绍;再看看你busclock配置成多少?外部晶振的官方配置应该是24M

网友B:
时钟配置在芯片的参考手册中都有介绍啊,楼主自己应该可以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