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求助

楼主(2015-02-06):
大神们好,小弟有幸被老板叫来做一款LED驱动电路,可是小弟还没真正做过设计,之前都是打杂的,电路是这样的,22W的LED,有44个0.5W的LED灯珠11串4并组成,总电流600MA,总电压36V这样,应该用什么样的开关电源IC,可否用viper22A,如果不可以请大神们指点一二,小弟不胜感激

网友A:
总要说清楚输入电压范围以及是否需要与市电隔离吧?

网友B:
这个不知楼主对电源等级有什么要求,还有是否有一些其他的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总要说清楚输入电压范围以及是否需要与市电隔离吧?

当然隔离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不知楼主对电源等级有什么要求,还有是否有一些其他的要求

什么电源等级呢,不知道怎么分的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总要说清楚输入电压范围以及是否需要与市电隔离吧?

求求前辈指导一下咯,这是我第一次真正做设计,被老板骂死了,同事也是捂着嘴巴笑,我想是这样的,想用一个电源IC经过一个高频变压器实现降压,用单管整流后直接用稳压二极管稳压,但是电压比较高36V左右,后面的LED负载有22W,不知道能不能实现,电路图是这样子的

网友C:
PF和频闪有没有要求?搞成单级PFC是否可行?

网友A:
引用 楼主:
求求前辈指导一下咯,这是我第一次真正做设计,被老板骂死了,同事也是捂着嘴巴笑,我想是这样的,想用一 ...

直流输出22W,属于比较小的开关电源,220V交流输入侧不必校正功率因数。当然,你采用的校正方法比较简单,成本增加不多,用上也未尝不可。

比较担心的,是你的输出稳定方式。LED要求稳定电流,而你的电路明显是稳定输出电压。
输出端子上那支二极管和电阻没有必要,应该去掉。

网友D:
有LED驱动芯片的;
看看我在电路欣赏版块发的帖子,发了不少资料,关于这方面的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流输出22W,属于比较小的开关电源,220V交流输入侧不必校正功率因数。当然,你采用的校正方法比较简单 ...

请问那要用什么方式稳定输出电流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LED驱动芯片的;
看看我在电路欣赏版块发的帖子,发了不少资料,关于这方面的芯片; ...

谢谢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那要用什么方式稳定输出电流呢

你的图,是对输出电压取样,改成对输出电流取样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C:
PF和频闪有没有要求?搞成单级PFC是否可行?

没有那些要求,问题是如何改哦:(,小弟才刚开始做设计的啊,不知道这次不知道能不能设计成功啊,大神们帮帮我啊,我都快急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图,是对输出电压取样,改成对输出电流取样即可。

如何改呢,还要加什么原件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何改呢,还要加什么原件呢

对输出电压取样,是并联在输出两端。对输出电流取样,当然是串联在输出电流回路中。

网友A:
你的输出电流达600mA,要做电流取样,压降不能太大,否则功耗无法承受。即使1V压降,功耗也有0.6W。
因此取样之后必须加放大,然后再比较。但没有供放大器使用的电源,这是困难之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输出电压取样,是并联在输出两端。对输出电流取样,当然是串联在输出电流回路中。 ...

我现在后面改成这样你看行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现在后面改成这样你看行吗

你的图,实际上是以加红色框的电阻两端电压与光耦导通电压相比较。
1、光耦导通电压至少1.1V,考虑到还串联了一支电阻,估计加红色框电阻两端电压为1.4~1.5V。那么该电阻功耗约1W,你能否承受?
2、光耦导通电压随温度变化,那么输出电流也会随温度变化,能否接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图,实际上是以加红色框的电阻两端电压与光耦导通电压相比较。
1、光耦导通电压至少1.1V,考虑到还 ...

真的谢谢啊,这么耐心的讲解,那个图肯定是做不了的,我找找别的方法吧,有你们这些老师傅的指点,我会越来越好的。

网友C:
建议楼主重开一帖,标题就写成“寻LED恒流驱动芯片”,在主贴里面再写上负载特性和客户要求,这样一来,IC代理商必然会主动和你联系,电路中所有的元件参数人家都会帮你计算好,原理图也会帮你画好

网友E:
这个年代了谁还在用这种电路来驱动LED,自己玩玩还差不多。。。
用PSR或者非隔离多简单,
看你们公司产品怎么定位,连PF都无要求,估计也是做**的,
去BP官网找方案吧,我们的方案就不推荐了(非隔离的你不要)。

楼主:
引用 网友C:
建议楼主重开一帖,标题就写成“寻LED恒流驱动芯片”,在主贴里面再写上负载特性和客户要求,这样一来,IC ...

谢谢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年代了谁还在用这种电路来驱动LED,自己玩玩还差不多。。。
用PSR或者非隔离多简单,
看你们公司产品怎 ...

用隔离的好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年代了谁还在用这种电路来驱动LED,自己玩玩还差不多。。。
用PSR或者非隔离多简单,
看你们公司产品怎 ...

PFC肯定有要求的,起码达到0.95这样子吧

网友E:
引用 楼主:
PFC肯定有要求的,起码达到0.95这样子吧

那你13L的回答几个意思啊,
前后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