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求DAC的外部运放buffer电路

楼主(2015-02-06):
dac是输出固定电压给外部用,因为负载电流最大有20mA左右,而且电流是不断变化的,变化时不能影响电压,所以考虑加一个运放LM324,求电路。

是否是运放的+接DAC,-和out接起来做输出?

DAC到运放的+,要不要加RC低通?
运放的out要接电容吗?

LM324可以吗?

网友A:
DA的输出可以接RC滤波,再接到运放的正输入端;
负输入端和输出接在一起,输出可不接电容,接也可以,看你后面的负载了;

电源改成正负电源供电,LM324不是轨对轨运放;

楼主:
引用 网友A:
DA的输出可以接RC滤波,再接到运放的正输入端;
负输入端和输出接在一起,输出可不接电容,接也可 ...

谢谢。我只需要输出正电压,也需要正负供电吗?

输出的负载电流有突变,这种情况下,是加个电容好,还是靠运放响应速度好?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我只需要输出正电压,也需要正负供电吗?

输出的负载电流有突变,这种情况下,是加个电容好,还是 ...

不接正负电源的话;
DA要输出0,或者比较低的电压的时候,输不出去的;
不过用轨对轨运放会好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