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eagle Bone] 关于Am335x_boneblack.dts中MMC1pin脚的配置问题

楼主(2015-02-06):
现在我想从eMMC启动修改标题中的dts文件时发现,关于MMC1的pin脚定义成了MMC0的。现在我想把MMC0 PIN 脚改成MMC1的pin 脚。
可是我 control mudole 找不到mmc1_dat之类(dat0~7,clk.cmd)的偏移位置。后来我在MMC寄存器配置里面也找不到mmc1_dat之类的位置,求解。怎么配置这个设备数。

楼主:
我烧TI给的SDK7.0的版本,烧进去eMMC板子可以启动,但是通过log没有发现LCD驱动。驱动程序里面有的。只是通过MMC0启动,现在我想用MMC1启动。就出现上述问题。
是要改成MMC1_dat的寄存器位置,我在技术手册里面没有找到mmc1_dat那之类的偏移位置,也不知道怎么修改。我查找的资料是TI的spruh73k_gpmc,这个手册。有没有做过的同行进来探讨一下。

网友A:
你若用的是 bbb 的话,这个就需要看看了.他们怎么实现按键启动是从 mmc1启动的.mmc0是 emmc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若用的是 bbb 的话,这个就需要看看了.他们怎么实现按键启动是从 mmc1启动的.mmc0是 emmc ...

您好,我们用的就是bbb板子,但是我看了硬件方面,mmc0连接的是t卡,mmc1连接的是emmc。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若用的是 bbb 的话,这个就需要看看了.他们怎么实现按键启动是从 mmc1启动的.mmc0是 emmc ...

你好,我看到你的回复说,mmc0就是emmc,可是我在硬件上设计时看到,Am335芯片的MMC0线是连接到SD卡的。我现在是把程序直接烧进eMMC FLASH的,就是镁光的那颗存储芯片。原理图中它接的mmc1.
还有就是,我板子可以启动的,就是没有LCD的驱动。但是相同的程序编译后拷进T卡是可以启动的。

楼主:
我觉得程序是没问题的,就是LCD驱动这里。程序默认是从mmc0线调用寄存器的数据,但是我T卡没有插,所以没有LCD的驱动打印信息。现在我想改程序,但是我在手册中没有找到mmc1的寄存器地址。手册就是我说的spruh73k_gpmc。

网友A:
你逻辑太乱.
1.你确定从你的内核启动.
2.你确定 load 了你的 dts.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逻辑太乱.
1.你确定从你的内核启动.
2.你确定 load 了你的 dts.

表达不清了,自己研究吧谢谢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表达不清了,自己研究吧谢谢了

确切说.是am335x 英贝特版本太乱了.你不得不先理清他在干嘛.
ti的版本不乱.可是有可能不能用.换系统有点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确切说.是am335x 英贝特版本太乱了.你不得不先理清他在干嘛.
ti的版本不乱.可是有可能不能用.换系统有点 ...

正在研究中,应该我烧录的版本有问题,我烧6.0的就没有问题的。也有可能是我烧录的方法有问题。但是6.0也是同样的方法啊所以疑问在这里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正在研究中,应该我烧录的版本有问题,我烧6.0的就没有问题的。也有可能是我烧录的方法有问题。但是6.0也 ...

因为你6和他的代码一致,他可能先跑他的部分,然后跑你的.你改版本以后,不一致了.先跑他的再跑你的就环境错了.

网友C(2015-04-03):
7.0版本的HDMI可以,LCD没试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