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献给还在用LCD1602的童鞋一个STM32F103的驱动代码

楼主(2015-02-06):
寄存器写的,应该用起来不错的:D

#include "stm32f10x_lib.h"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ys.h>
#include <math.h>
#define BTin GPIOC->CRL=0xc3333333
#define BTout GPIOC->CRL=0x33333333
#define BT (GPIOC->IDR&0x80)
#define RS_1 GPIOC->BSRR=0x0100
#define RS_0 GPIOC->BRR=0x0100
#define RW_1 GPIOC->BSRR=0x0200
#define RW_0 GPIOC->BRR=0x0200
#define E_1 GPIOC->BSRR=0x0400
#define E_0 GPIOC->BRR=0x0400
#define Datain(x) GPIOC->ODR=(GPIOC->IDR&0xff00)+x
u8 busytest(void)
{
        u8 a;
        RS_0;
        RW_1;
        E_1;
        BTin;
        ysu(50);
        a=BT;
        E_0;
        BTout;
        return (a);
}

void Wcom(u8 com)
{
        while(busytest());
        ysm(1);
        RS_0;
        RW_0;
        E_0;
        ysu(5);
        Datain(com);
        ysu(5);
        E_1;
        ysu(5);
        E_0;
}

void Wdata(u8 data)
{
        while(busytest());
        RS_1;
        RW_0;
        E_0;
        Datain(data);
        ysu(5);
        E_1;
        ysu(5);
        E_0;
}

void adxy(u8 x,u8 y)
{
        if(x==0) Wcom(0x80|y);
        else Wcom(0xc0|y);
}

void putstr(u8 *str)
{
        while(*str!='\0')
        {
                Wdata(*str);
                str++;
        }
}

void lcdinit(void)
{
        GPIOC->CRL=0x33333333;
        GPIOC->CRH&=0xfffff000;
        GPIOC->CRH|=0x333;
        Wcom(0x38);
        ysm(5);
        Wcom(0x38);
        ysm(5);
        Wcom(0x38);
        ysm(5);
        Wcom(0x0c);
        ysm(5);
        Wcom(0x06);
        ysm(5);
        Wcom(0x01);
        ysm(5);
}

void putnum(s32 num)   //输出整数
{
        u32 lt=1;
        if(num<0)
        {
                num=fabs(num);
                Wdata('-');
        }
        do
        {
                lt*=10;
        } while (num/lt);
        lt/=10;
        do
        {
                Wdata(num/lt+48);
                num%=lt;
                lt/=10;
        }
        while(lt);
}

void clear(u8 n)
{
        while(n--) Wdata(' ');
}

楼主:
没有写注释的习惯。。

网友A:
不注释简洁,但不知道频率跑高了,能不能正常显示.ysu();这个函数没有给出来.

网友B(2016-08-23):
Datain(com);这个函数是怎么实现的?楼主最好写成Data_In();比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