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MINI51的抗干扰为什么这么差?

楼主(2015-02-06):
最近使用MINI51Lan的芯片,发现抗干扰特别差,比笙泉的,STC的,AVR的都差,甚至连中颖的88F系列都不如,手册上明明写着群脉冲4KV的吗,当时使用NUC100时抗干扰还是不错的,怎么缩水到这个地步,项目都快开发完了可能要破产了!

楼主:
首先我是实时求是,寻求解决方法的,排除PCB布线等系统问题,M051的抗干扰怎么样呢?

楼主:
最小系统板,群脉冲2KV,内部看门狗就死了,除了重新上电无解!

楼主:
没人关注,由于工业上使用对芯片本身抗干扰还是很关键,看来目前还是8位的控制器更靠谱些!

网友A:
你把不用的引脚都设置成输出后再看看?

网友:
别有管脚悬空,都设置输出,然后下拉到地。

网友:
楼主应该是自己使用有误的原因,以前我用430都出现过,后来发现是自己管脚悬空造成的

网友:
楼主问题解决了吧,应该就是楼主自己配置的问题不科学,有悬空

楼主:
谢谢两位的关注!
一 .我设置输出后测试,效果不明显,包括仿真口都设置为输出了,推挽输出或准双向都试了,端口设置为0或1也试验了
二.我又采购了MINI54LDE,测试这个芯片在使用外部晶体没出现看门狗死掉情况,使用MINI52LAN外部晶体看门狗很容易死,改用内部时钟没出现过,是不是新版本有一定的改进啊

怎么修改都很难达到3KV,用STC或笙泉的测试了下会好点,不过还是想用芯唐的,有仿真口比较方便,另外不喜欢用STC的芯片

网友B:
你用过的单片机好多啊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两位的关注!
一 .我设置输出后测试,效果不明显,包括仿真口都设置为输出了,推挽输出或准双向都试了, ...

MINI系列应该有很多合适的,测试到抗干扰最强的就ok。我是新唐代理,样品、询价什么的可以找我。我们有技术支持9哥,说不定能帮助到。

网友D:
M0516我用下来搞干扰很不错,比我用的STC,中颖的8位机抗干扰强

网友E:
是不是设计有问题,悬空管脚没有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是不是设计有问题,悬空管脚没有处理

你是说所有的芯片未用到的NC管脚也要拉到固定电平吗?

网友F(2015-03-14):
請更換到 Mini54LDE .

网友G(2016-12-15):
楼主有简单的示例代码么,我用m0516的开发板写了个程序,不知道怎么移植到mini54LDE上,mini的寄存器在哪个文件定义的,怎么都找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