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 关于FATFS文件系统

楼主(2015-02-06):
请问有玩FATFS文件系统的没?我用f_mount函数和f_mkfs函数都正常,但是f_open函数总是不成功,返回的是FR_TIMEOUT,我读写的事SD卡,单独SD卡的读写数据正常,但是跑文件系统就出那个问题。求大神指点一下啊

网友A:
这个问题是:在规定的时间内无法获得访问卷的许可
是不是执行时间太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问题是:在规定的时间内无法获得访问卷的许可
是不是执行时间太长了? ...

请问是什么执行太长啊?麻烦说清楚一点哦

网友B:
你最好找个f_open的例程烧进去试试,不知道你的硬件和代码,无法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