欠压复位IC,可以串联稳压二极管吗?

楼主(2015-02-06):
有一产品用到12V蓄电池,设计一个欠压检测电路,当电池电压低于11.5V时,切断供电
为此需要一个电源欠压复位IC,网上查询,拟选择XC61C,由于大多数电源复位IC没有11.5这一档,故设想在XC61C的电源输入端,串联一稳压二极管到电源,这样可否改变欠压出发阈值

网友A:
但稳压管的阀值太难找了!…

网友B:
你这么设计,低压检测IC几乎是多余的了。
直接一个稳压二极管,2个电阻分压驱动三极管、PMOS管。

网友C:
这样监视门限的精度会大幅下降,还不如用电阻分压法。

网友D:
好像自己设计都用的431。

网友E:
用电阻分压反而比用稳压二极管更精确。

楼主:
谢谢诸位,还是改会电阻分压,TL431+LM393+三极管
主要原因有二:1.精度;2.功耗,
采用TL431+LM393功耗为5mA,而电源欠压IC通常在250mW